c8051f340读取sja1000不成功原因?

楼主(2013-11-08):
F340外部总线接SJA1000无法正确读取寄存器,地址/数据线复用接SJA1000,ALE,RD,WR,CS都接上了

F340系统时钟频率为12M,SJA1000是16M,存储器模式选择带块选择的分片模式,设置在0x80页,

时序都是用的最大值。可是寄存器无法写入和读取!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换   MCU吧,自在CAN协议芯片,STM32好用

楼主:
要是能换cpu,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现在定了就是用这个cpu

网友:
是不是得弄个传说中的90元价位的逻辑分析仪来抓取波形了?

网友:
SJA1000这玩意不好弄,我开始用040模拟总线来控制SJA1000,后来换方案了。

网友:
先读写一下检测寄存器是否正常读写,要找一个16通信道的分析来分析读写时序,我也被这个SJA1000弄头都痛了

网友:
不是吧,如果用带总线接口的单片机读写SJA1000都比较简单的。坛子里面有用AVR模拟总线时序读写SJA1000的代码,搜一下。。。

网友(2013-12-08):
我用AVR模拟总线,读写测试寄存器都正常,但就是无法回到工作模式,一直在复位模式内不知道什么,现在正考试用M16+MCP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