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想要使用内部时钟源怎么配置?

楼主(2013-11-08):
看数据手册不是非常明白,什么FEI,FEE,PLL都不是很懂。

网友A:
参考手册MCG modes of operation部分有对于FEI、FEE等介绍。
FLL Engaged Internal(FEI)就是MCG用FLL锁频环输出的时钟,锁频环的输入时钟用内部IRC。
FLL Engaged External(FEE)就是MCG用FLL锁频环输出的时钟,锁频环的输入时钟用外部时钟源。

PLL是锁相环、FLL是锁频环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A:
参考手册MCG modes of operation部分有对于FEI、FEE等介绍。
FLL Engaged Internal(FEI)就是MCG用FLL锁频环 ...

画的过程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