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开源资料RF IC(A7139,A7129,AX5043)

楼主(2013-11-08):
    接触小无线多年了,产品尽管有新的推出,但客户端那些经典的IC还是有很多忠实的粉丝,比如 NRF905  CC1100等,
    把手上的一些无线设计资料给大家公开,供大家使用

楼主:
Ax5043对比资料

楼主:
4432的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
AX5043参考代码

网友:
a7139的接收电流才3ma?有的测试板吗?

楼主:
需要测试板和洋品的麻烦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或者私信给我!谢谢!我QQ:79915703

网友:
看一下,就必顶!好贴!

网友(2014-04-26):
很好的芯片

网友A:
AX5043 不知道批量价格如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X5043 不知道批量价格如何呢?

这个IC 价格非常有竞争力,5043 硬件指标目前最高,但是价格比想象中的要便宜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IC 价格非常有竞争力,5043 硬件指标目前最高,但是价格比想象中的要便宜很多。 ...

他的硬件规格的确是最吸引人的,看了坛里与SX1278的对比,真心觉得不错,我们公司目前用的就是1278。
相比1278的价格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硬件规格的确是最吸引人的,看了坛里与SX1278的对比,真心觉得不错,我们公司目前用的就是1278。
相 ...

1278    目前价格贵, 比5043 贵几块钱吧。两个IC 我都批量用了。

网友C(2014-07-21):
被A7139吸引了,但这芯片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D(2014-08-29):
引用 网友C:
被A7139吸引了,但这芯片的资料太少了

突出优点就是接收状态电流小,4个毫安多点儿。灵敏度比A7108高1dbm,其他的和A7108差不多。实际通信空旷都能做到1000米(@50kbps   470.0MHz)。

网友:
对功耗要求不严格的,就用AX5043,电池供电,超低功耗接收的,用A1729比较理想。

网友E(2015-08-19):
引用 网友D:
突出优点就是接收状态电流小,4个毫安多点儿。灵敏度比A7108高1dbm,其他的和A7108差不多。实际通信空旷 ...

7129是不是能让MCU处于完全待机状态,7129收到数据后,唤醒MCU,有这功能吗

网友(2016-09-23):
楼主有产品么?

网友(2016-11-24):
引用 网友E:
7129是不是能让MCU处于完全待机状态,7129收到数据后,唤醒MCU,有这功能吗

当然可以,同步字或数据中断唤醒MCU,但是无线常收状态,功耗也不低!

网友(2017-07-02):
不错的资料
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2019-07-31):
无线MBUS,项目中正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