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4用GPIO模拟I2C

楼主(2013-11-08):
LPC1754用GPIO模拟I2C,是否需要将其设置成开漏模式。有成功用此芯片的GPIO模拟出I2C并正常工作的吗?

网友:
硬件的也很好用啊。

楼主:
硬件口不够我才用模拟的。有硬件的我肯定不会用模拟的。不用LPC1758是因为它要比LPC1754至少贵10元

网友:
I2C下你接多少设备呀,都不够用了的

楼主:
1、两个I2C网段。
2、一个硬件I2C口做I2C的从站,一个软件模拟I2C口做I2C的主站,不想让一个站点在主站和从站之间反复切换。

网友:
LPC1758和LPC1754都是2路IIC吗,封装也一样。

楼主:
纠正一下,我LPC1754的I2C1的引脚用到CAN功能上了,所以I2C1没办法用。NXP做片子太无聊,留2个TD1的引脚,居然只留一个RD1的引脚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你用psoc5要几个i2c都可以,管脚也可以自已指定的.

网友:
现在公司开始用LPC 以前是用LM3S, 以前用LM3S模拟I2C发现,设为开漏会不成功,不知道什么情况 外部都接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