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速度环,怎么才能使其加载响应快而且震荡还小呢

楼主(2013-11-08):
这两天做速度环,怎么才能使其加载响应快而且震荡还小呢,尤其是在低速时,带上负载启动不平稳,加载去载响应也不好,
哪些0.5hz波形还那么好,响应还那么快是怎么做到的啊

网友A:
既要快又要稳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很多伺服厂商视为核心技术机密!
冒死提示一下楼主:适当提高比例和微分增益,辅以前馈和滤波控制,定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网友B:
PWM要用双向PWM,不要用单向有限制PWM,后者停转省电,但是低速机械性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要用双向PWM,不要用单向有限制PWM,后者停转省电,但是低速机械性能差

是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要快又要稳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很多伺服厂商视为核心技术机密!
冒死提示一下楼主:适当 ...

谢谢提示哈,回头研究下

楼主:
低速时速度环怎么破啊,哪位大神指导指导啊

楼主:
还有就是低速时,反馈速度更新的时间也会变长,

楼主:
采用霍尔检测速度,在低速时速度反馈的周期会变大,这样对速环pi调节就会有很大影响,这种情况怎么破呢,有没有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霍尔检测速度,在低速时速度反馈的周期会变大,这样对速环pi调节就会有很大影响,这种情况怎么破呢, ...

霍尔传感器一般用于鉴相,不用于检测速度,这样用的话,低速时精度差,很可能在一个很宽的低速范围内,检出的速度为零!从而影响到PI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一般用于鉴相,不用于检测速度,这样用的话,低速时精度差,很可能在一个很宽的低速范围内,检 ...

是的,但是现在只有霍尔,让加入速度环,,可不可以在低速的时候将速度环周期变大再加上前馈,在高速时将速度环周期变小只用pi调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DC??????

是 PMS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 PMSM

没加光编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加光编测速?

是的,所以速度检测不准,速度环不好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要快又要稳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很多伺服厂商视为核心技术机密!
冒死提示一下楼主:适当 ...

快和稳是矛盾,但这是对于普通PID控制而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和稳是矛盾,但这是对于普通PID控制而言的。

请教什么控制方法能是这两个不矛盾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什么控制方法能是这两个不矛盾呢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矛盾可以较好地解决,剩下的自己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矛盾可以较好地解决,剩下的自己努力吧。

恩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快和稳是矛盾,但这是对于普通PID控制而言的。

你的回帖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既然有心回复,就给楼主指明个方向呀,楼主正茫然呢!
目测你应该是运动控制的高手,能说说你的“非普通PID算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和稳是矛盾,但这是对于普通PID控制而言的。

大师指明一个方向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低速时,反馈速度更新的时间也会变长,

从速度反馈的计算方法入手,做到低速和高速的计算频率一致,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速度反馈的计算方法入手,做到低速和高速的计算频率一致,我就是这么做的。 ...

速度计算采用的是T法,低速时计算周期到达上百毫秒, 如果速度环的周期在上百毫秒且不是很慢了??

网友:
你的是同步电机我不清楚,我异步电机反馈转速的计算和转速闭环的周期,不论高低速都是10ms,目前还没做优化。如果一直受常规思路的束缚,我觉得会很难有突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