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150中的AK8975电子罗盘如何设置才能读数?

楼主(2013-11-08):
大侠们,帮忙解决个初级问题,如何读取9150内部的AK8975,AK8975的I2C slave address是0C还是0x48?如果是0c的话,如何找到AK8975其它寄存器的地址? 还有就是如何设置为Single measurement mode?多谢!

网友A:
是0c,访问前还要左移一位,就是0x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0c,访问前还要左移一位,就是0x18,

你好,您有试过是OK的吗?我这边无论左移与否都读取不出来正确的呢。

网友:
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8975,一样读不出ID来,刚把9150主控也试了,还是不行,但是同样接在9150上的5611可以读出来,现在怀疑两点:1,AD0接VCC是不是8975不工作,2.芯片8975部分坏了。6050部分工作的很好。

网友B:
        IICwriteByte(0xd0,0x37,0x02);         //0x32
        IICwriteByte(0xD0,0x6A,0x00);
        IICwriteByte(0x18,0x0A,0x01);          //AK8975

完成上面3个初始化配置后,读设备地址,0x18  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ICwriteByte(0xd0,0x37,0x02);         //0x32
        IICwriteByte(0xD0,0x6A,0x00);
        IICwriteByte(0x18 ...

请问这个是对9150操作,还是对8975操作呢?
这个是必须的吗?datasheet上面并没有写到这部分相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对9150操作,还是对8975操作呢?
这个是必须的吗?datasheet上面并没有写到这部分相关的呢。 ...

当然是对9150操作·配置IIC总线,大概意思就是吧8975的IIC总线挂载上来,由外部设备操作。
IICwriteByte(0xd0,0x37,0x02);
IICwriteByte(0xD0,0x6A,0x00);       //配置IIC总线,使用外部总线操作8975
参考9150寄存器 0X37 0X64的说明

然后配置8975工作方式。
IICwriteByte(0x18,0x0A,0x01);
9150地址0XD0
8975 地址0X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writeByte(0xd0,0x37,0x02);         //0x32
        IICwriteByte(0xD0,0x6A,0x00);
        IICwriteByte(0x18 ...

AK8975的确开始工作了,感激不尽!

网友D:
楼主调好了没有啊?我也读不出磁力计的数据啊!下面代码中0x37,0x6a,0x0a是寄存器的地址么?我怎么找不到0x6a这个寄存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调好了没有啊?我也读不出磁力计的数据啊!下面代码中0x37,0x6a,0x0a是寄存器的地址么?我怎么找不到0 ...

找到了,唉 瞎眼了

网友E(2014-02-03):
请问LZ有AK8975电路原理图没有?自己画的有的地方不是太确定怎么弄?有的话给我发一个原理图,谢谢!!!
邮箱:359068322@qq.com

楼主(2014-03-05):
引用 网友D:
找到了,唉 瞎眼了

很久没有上来这里,才看到你的帖子,不好意思。
知道你已经调通了,替你高兴,加油!

我现在正在做如何调出三轴角度的努力,大家一起进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有AK8975电路原理图没有?自己画的有的地方不是太确定怎么弄?有的话给我发一个原理图,谢谢!!!

我是使用MPU9150自带的磁力计,没有另用芯片。

网友(2014-05-07):
引用 楼主:
很久没有上来这里,才看到你的帖子,不好意思。
知道你已经调通了,替你高兴,加油!

楼主,我按照你的方法配置的可是读取的磁力计的数据还是错的,都是oxff,连磁力计的ID(0X48)读取的都是错误的,但是加速度传感器和陀螺仪的数据都是对的,这是啥愿因?楼主能否提供一下读取部分的源码?

网友(2015-10-30):
帮顶一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