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开源个小东西,基于CH341的读写24Cxx的软件,申请裤子

楼主(2013-11-08):
如题,新鲜出炉,上午刚写完
这个不是抄袭CH341本来的软件,CH341自带的IIC软件有个问题,就是读出来返回值是0xFF的话,无法判断是无应答还是数据本来就是0xFF。

哪位好心的网友举报个裤子吧,呵呵

目前仅测试了24C02和24C128两个型号

更新:
1.将读写操作放在单独的进程里面,避免界面卡死
2.增加进度条,随时看到做到多少了

再次更新:
3.写入24C128时,碰到另一个芯片发现写入太快会失败,如果去掉检错机制,发现每4个字节错一个,看来是芯片内部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假如Retry和延迟,修正了这个问题

网友:
穷,没有裤子

楼主:
有更新了,呵呵
够快吧,已更新到楼主位

更新如下:
1.将读写操作放在单独的进程里面,避免界面卡死
2.增加进度条,随时看到做到多少了

楼主:
发出来,下载数量24,竟然只有一个回帖

网友:
顶一下,也许会用到!!

网友A:
这个不错,一直用并口的,测试一下。
不知道LZ用的啥版本的软件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一直用并口的,测试一下。
不知道LZ用的啥版本的软件开发的。

VC++ 6.0

硬件是CH341,USB转IIC的模式

楼主:
再次更新:
3.写入24C128时,碰到另一个芯片发现写入太快会失败,如果去掉检错机制,发现每4个字节错一个,看来是芯片内部写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假如Retry和延迟,修正了这个问题

网友:
正要做个I2C的调试器,可以参考下。
不过我喜欢用C#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写个好用点的单片机下载软件?
CH341DP 1.3那软件真心感觉不怎么好用........
24/25系列的软件已经有别人写过了,一个人写到1.17后来转商业化软件不买他产品不给用........
还有一个是真的免费的.24系列全支持,25系列支持到32m.........
就是单片机下载一直被冷落,有没搞错..............
还有LPT的驱动也没人写,当初官方说要做结果也坑了,明明是最有希望的好玩的东东........
USB转并口里341算最有希望的,从硬件来说可以模拟LPT但就是没人写驱动...................
官方反正只提供了USB2UART和USB2PAR的驱动程序.............

网友B:
附上附件,都是别人写的...........
求写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上附件,都是别人写的...........
求写单片机下载程序...........

非常感谢分享!
早知道有你说的这个软件,我就没必要自己写了,呵呵

你说的USB转LPT,这个一直有个德国人在做,但是我根据他的资料试制过没有成功,驱动非常不稳定

http://www-user.tu-chemnitz.de/~ ... SB2LPT/ul-17.en.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写个好用点的单片机下载软件?
CH341DP 1.3那软件真心感觉不怎么好用........
24/25系列的软件已 ...

你指的什么单片机?
AVR的有USB-ISP/ASP
STC的串口就行了
STM8的有STlinkV2
ARM的有Jlink
S51系列,USB-ASP就可以支持

网友C:
办公室有人写了,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办公室有人写了,很稳定。

看看你的同事愿不愿意分享出来?

软件我是初学者,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这种小工具,测试的时候用用还是挺方便的
电工就怕不开源,因为不开源的东西,debug的时候看不到的东西总是怀疑对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分享!
早知道有你说的这个软件,我就没必要自己写了,呵呵

341本身的打印机模式可以模拟真实并口,你不知道吗?...........
只是现在没人写驱动,原因不明...........
有可能是因为模拟出来速度不好...........
你那我之前看见过,总感觉也不是特别靠谱,虽然看评论说模拟度算不错了...........

341硬件貌似能行但官方也不提供驱动,你既然谢了这芯片的24系列软件就应该有实物吧?
试着写一个?愿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什么单片机?
AVR的有USB-ISP/ASP
STC的串口就行了

AVR和STC其实341直接他自己一个就全能做到了..........................
只是烧写AVR和S51一类的都得用CH341DP 1.3这软件,这软件不怎么好用.
STC好解决,341可以直接用STC官方软件毫无压力.........
个人觉得写AVR好用的是智峰的软件,就那个progisp.........但貌似不支持341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1本身的打印机模式可以模拟真实并口,你不知道吗?...........
只是现在没人写驱动,原因不明...........

转EPP并口的有无数个,支持USB printer的更是多不胜数
但是转SPP并口的,就没有
目前我用的是Express转的并口,兼容性都还不算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和STC其实341直接他自己一个就全能做到了..........................
只是烧写AVR和S51一类的都得用CH ...

看到你的言论,我觉得有点好笑
341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也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干嘛要人家支持CH341?
智峰软件有自己的编程器,能支持并口和USB-ASP这样的谁都能做的编程器已经算是很有良心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类似BIOS芯片编程器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EPP并口的有无数个,支持USB printer的更是多不胜数
但是转SPP并口的,就没有
目前我用的是Express转的 ...

看来最好的方法还是准备个老主板........用时候拿出来........100%兼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言论,我觉得有点好笑
341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也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干嘛要人家支持CH341?

新版的不支持LPT写.........
从工具角度来说尽量让一个芯片全兼容只能说方便点,全都买了劳民伤财,咱终究是业余的..............
uabasp用途太单一............

网友D:
楼主,你为什么不直接用CH341ReadEEPROM和CH341WriteEEPROM两个函数呢?
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我如果选择24C04,而实际用的是24C02,那我读取取来的数据是两份的24C02。你的软件读取的结果也是这样,但是其他人的程序读出来的是一份24C02,不足的是用FF填充。你有啥解决方法不?

网友:
我买了个SkyGz大侠的,挺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为什么不直接用CH341ReadEEPROM和CH341WriteEEPROM两个函数呢?
我现在遇到个问题:我如果选择24C0 ...

CH341原厂提供的函数,如果芯片无应答会返回FF,也就是说,你不知道是无应答还是数据就是FF
这一点是遇到了的,所以跟原厂的人联系过,所以重写了这个函数

至于24C02当成24C04读的问题,应该是EEPROM厂家不同的差别
ATMEL和microchip其中一家,具体哪家我也不记得了,或者只是早期版本,他会关心A2:A0的接法,用来扩展更多容量;
而另一家(或者是新版本的芯片)的A2:0是NC,也就是不关心,在写device Address 的时候, 只比较前面的1010就应答,这样就会读出两份,而如果A2:0不对就不应答,就会只能读出一份,后面的是FF

我的软件关心了是否应答,所以,如果把24C02当作24C04来读,会有两种情况
1. 如果芯片不关心A2:0, 那么会读出两份重复的
2. 如果芯片关心A2:0, 那读到高地址位的时候,会出错退出,因为没有收到应答信号

有时间我也试试看结果是否如此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341原厂提供的函数,如果芯片无应答会返回FF,也就是说,你不知道是无应答还是数据就是FF
这一点是遇到了 ...

我现在发现的问题就是烧写软件有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测试前提:
同一个烧写器,同一个24C02的EE,A2:A0已经接GND(硬件接地)
在烧写软件中都是选择24C04

测试结果:
用你的软件,A2:A0都选择0,或者用CH341ReadEEPROM,读取出来的数据都是两份的24C02

但是用YouJR专用版、风铃夜思雨的1.16版或是湖北荆门志军电脑维修中心的那一版,读出来的数据都是一份24C02+FF填充

到现在还在查阅资料中,没有搞定此问题。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发现的问题就是烧写软件有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测试前提:
同一个烧写器,同一个24C02的EE,A2:A ...

求原理,似乎没道理的,如果芯片不关心A2:0的话,硬件上似乎已经无法区分了
除非上述的软件做了处理?那个可能性也不大
你可否做个实验,将24C02里面重复写两份24C01的内容,然后读出,看是两份24C01+FF,还是一份24C01+FF

我拿手上的24C02做了实验,的确是读出了两份copy,而且,选24C08的话,会读出4份,24C16读出8份
24C32,那地址已经是16bit了,结果竟然还是可以读,只是结果错误! 似乎低8位地址写入后检测应答位这一点失效了

楼主:
我下载了adsl95网友发上来的1.17版试了一下,也是一样读出了两份copy啊
差别立现,我直接让座子悬空,这个软件是读出来全FF,无其他提示
而我的软件会立刻提示读取错误!

其实这个本来不是为EEPROM写的,是为了调试收音机芯片,现在改个设备地址换成了EEPROM

网友E:
楼主,别嫌回帖少,关键是回帖要有内容,全是一溜的谢谢楼主也看着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别嫌回帖少,关键是回帖要有内容,全是一溜的谢谢楼主也看着不爽

呵呵,不嫌
这个帖子有很有价值的回复,满足了

网友(2018-08-28):
作者最后访问2016-4-25 09:30

网友:
不错,24Cxx用处很大,比如这个。

网友(2020-03-18):
谢谢分享,还会更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