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OP330的文本哪里有卖得?

楼主(2013-11-08):
小弟想做个产品,现在在找塑料外壳,请问哪位知道信捷的OP330这样的哪里有卖的,我在网上找到的都是OP320的,感觉太小,
还有一款三菱的文本,似乎是和OP330一样的,
或者和这家公司的外壳一样也行,
我的需要就是要放19264液晶的,面板要大点,因为可能有25个按键以上,哪位给推荐一个外壳也可以,或者告诉我哪里能找到这样的外壳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吧,高端大气上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模。。。。。。。

开一个这样的模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吧,高端大气上档次

工地上用的东西,用触摸屏不合适,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7248884439&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2533564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017-2333521294.53.lPv3fi&id=7248884439&

http://item.t ...

感谢您,可是我是找19264液晶的外壳,您提供的是12864的

网友A:
抱歉,没见过,如果数量少,开模不划算,自己画图做铁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见过,如果数量少,开模不划算,自己画图做铁壳的吧

O ,谢谢了

网友C:
给你一点建议:
其实文本屏前景不怎么好,触摸屏前景比较好。
我们公司文本屏我差不多快做完了,现在开始做触摸屏了,我记得淘宝有那样的外壳,但是我做的是20个按键的,开孔兼容19264,外壳型号:KW-26(和信捷OP320一样),做触摸屏吧,目前液晶侧板比较高,比如19264(3.7寸)一个差不多50元,一个7寸触摸屏成本才120元,如果你买个7寸液晶,成本差不多200元都打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点建议:
其实文本屏前景不怎么好,触摸屏前景比较好。
我们公司文本屏我差不多快做完了,现在开始做 ...

工地上的设备用触摸容易破,工人一般带手套操作,触摸屏不合适,而且触摸屏在日光下亮度不够,基本上看不清显示的什么东西,所以还是要用点阵的屏,谢谢了
看来只能用OP320的外壳将就了,等量上来了去开模去,
这个外壳开模大概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点建议:
其实文本屏前景不怎么好,触摸屏前景比较好。
我们公司文本屏我差不多快做完了,现在开始做 ...

触摸屏的方案估计过段时间跟320  204一样满天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地上的设备用触摸容易破,工人一般带手套操作,触摸屏不合适,而且触摸屏在日光下亮度不够,基本上看不 ...

有量的话,人家厂家不要你模具费用的,量少的了模具费的自己出,应该好几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量的话,人家厂家不要你模具费用的,量少的了模具费的自己出,应该好几千吧 ...

谢谢,目前就先用现成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就先用现成的吧

恩恩,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