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i=0;i<100;i++)与for(i=100;i>0;i--)相比哪个效率高?

楼主(2013-11-08):
如题,今天进火哥的初学者论坛时有个每日一题,我认为for(i=0;i<100;i++)与for(i=100;i>0;i--)这个两句话的效率是议案的,不过论坛提示我回答错误,求教了度娘,度娘也说是一样的。故来这里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关于C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后面一种效率高

网友:
后一种,因为为零跳转这条指令jz(?)。
不过没必要纠结哈。

网友A:
在需要区分for(i=0;i<100;i++)与for(i=100;i>0;i--)哪个效率高的场合,应该使用汇编。

网友:
keil 51环境,while(i--);与while(--i);同一个i,执行的时间明显不相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需要区分for(i=0;i0;i--)哪个效率高的场合,应该使用汇编。

+1
讓教科書上糾結哪箇效率更高的那個小明去死吧。

网友B:
如果for循环内不含有使用 i 的其它运算,我相信好的编译器会将 for(i=0;i<100;i++) 或 for(i=100;i>0;i--) 都变成相同的汇编指令。

网友C:
真没必要纠结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for循环内不含有使用 i 的其它运算,我相信好的编译器会将 for(i=0;i0;i--) 都变成相同的汇编指令。 ...

是的,我记得GCC的优化就是会把它变成倒计数的。

网友:
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涨姿势了

网友:
视compiler而定,看你的compiler怎么做。

网友:
以前在一些资料上看过,说后面一种写法效率高。

网友:
这得看编译器如何做了

网友D:
你要是懂汇编你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和编译器有关系,要看汇编代码。

网友:
学习了,以前总是喜欢用i++.

网友:
一般来说是后一种,因为比较指令中对于0的判断比较省力,具体是多长的指令,不知道

网友:
优化等级开到最高,两者的执行效率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这个编译器毫无疑问是愚蠢的。
优化等级最低的话,应该后者可能会比前者效率更高,原因如楼上所述,大部分单片机机器指令里面判断0都要比判断100效率更高。

网友:
个人觉得不仅跟编译器有关,还跟单片机的指令集有关!51单片机,是后者效率高。

网友E:
不过野火是搞CM3的,不幸的是CM3的测试结果是两者效率一样高。用arm-none-eabi-gcc 4.7.3(launchpad的那个,不是codesourcery)做测试平台。
编译选项
arm-none-eabi-gcc -c -mcpu=cortex-m3 -O0 -gdwarf-2 -mthumb -fomit-frame-pointer -Wall -Wstrict-prototypes -fverbose-asm -Wa,-ahlms=testbench.lst testbench.c -o testbench.o

testbench.c内容如下:
#include <stdint.h>
int32_t main(void){
  volatile uint8_t i;
  for(i=0;i<100;i++);
  for(i=100;i>0;i--);
  for(;;);
}

输出的汇编如下:
   3:testbench.c   ****   volatile uint8_t i;
   4:testbench.c   ****   for(i=0;i<100;i++);
  62                              .loc 1 4 0
  63 0002 4FF00003                 mov        r3, #0        @ tmp141,
  64 0006 8DF80730                 strb        r3, [sp, #7]        @ tmp142, i
  65 000a 07E0                     b        .L2        @
  66                      .L3:
  67                              .loc 1 4 0 is_stmt 0 discriminator 2
  68 000c 9DF80730                 ldrb        r3, [sp, #7]        @ tmp144, i
  69 0010 DBB2                     uxtb        r3, r3        @ i.0, tmp144
  70 0012 03F10103                 add        r3, r3, #1        @ tmp145, i.0,
  71 0016 DBB2                     uxtb        r3, r3        @ i.1, tmp145
  72 0018 8DF80730                 strb        r3, [sp, #7]        @ tmp146, i
  73                      .L2:
  74                              .loc 1 4 0 discriminator 1
  75 001c 9DF80730                 ldrb        r3, [sp, #7]        @ tmp148, i
  76 0020 DBB2                     uxtb        r3, r3        @ i.2, tmp148
  77 0022 632B                     cmp        r3, #99        @ i.2,
  78 0024 F2D9                     bls        .L3        @,
   5:testbench.c   ****   for(i=100;i>0;i--);
  79                              .loc 1 5 0 is_stmt 1
  80 0026 4FF06403                 mov        r3, #100        @ tmp149,
  81 002a 8DF80730                 strb        r3, [sp, #7]        @ tmp150, i
  82 002e 07E0                     b        .L4        @
  83                      .L5:
  84                              .loc 1 5 0 is_stmt 0 discriminator 2
  85 0030 9DF80730                 ldrb        r3, [sp, #7]        @ tmp152, i
  86 0034 DBB2                     uxtb        r3, r3        @ i.3, tmp152
  87 0036 03F1FF33                 add        r3, r3, #-1        @ tmp153, i.3,
  88 003a DBB2                     uxtb        r3, r3        @ i.4, tmp153
  89 003c 8DF80730                 strb        r3, [sp, #7]        @ tmp154, i
  90                      .L4:
  91                              .loc 1 5 0 discriminator 1
  92 0040 9DF80730                 ldrb        r3, [sp, #7]        @ tmp156, i
  93 0044 DBB2                     uxtb        r3, r3        @ i.5, tmp156
  94 0046 002B                     cmp        r3, #0        @ i.5,
  95 0048 F2D1                     bne        .L5        @,
  96                      .L6:

可见对于CM3平台,即使优先级开到最低,两个代码的执行效率没有分毫的差异。

网友:
对51来说,由于DJNZ等指令的存在,i--通常会更快一些。
对RISC处理器,如ARM,通常不会编码DJNZ这样的复合操作指令,因而二者效率不会有什么差异。
x86系统忘记了,不过CMP + JNZ两条指令可以融合,执行的时候不用那么多周期。

网友:
这下长知识了,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不说内核和编译器,出这题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对于51 ,后者效率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野火是搞CM3的,不幸的是CM3的测试结果是两者效率一样高。用arm-none-eabi-gcc 4.7.3(launchpad的那个 ...

你这个测试不完善,忽视了一个问题,

77 0022 632B                     cmp        r3, #99        @ i.2,

立即数99因为不够大、不够随机,所以是能够被硬编码进汇编指令的。否则的话,在这之前是需要添加加载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了一也孔乙己研究一下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

是后面一种效率高,在KEIL的默认等级中,后面的采用DJ ...

涨知识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没必要纠结这个!

仅仅是学习的,要不是突然看到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是这个两句话没有区别,呵呵,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懂汇编你就知道答案了

很尴尬,不懂汇编

网友G:
不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恩恩

网友:
在初学51时看到过相关资料,说后一种的效率高一点,写程序时尽量采用这种结构.

网友:
继续测试22楼代码,这次使用的编译器是mingw 4.7.2 32bit
编译选项:
gcc -O0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a,-ahlms=testbench.lst testbench.c -o testbench.o

代码如下,两者执行速度并无差异
  12 000e C644240F                 movb        $0, 15(%esp)
  12      00
  13 0013 EB09                     jmp        L2
  14                      L3:
  15 0015 8A44240F                 movb        15(%esp), %al
  16 0019 40                       incl        %eax
  17 001a 8844240F                 movb        %al, 15(%esp)
  18                      L2:
  19 001e 8A44240F                 movb        15(%esp), %al
  20 0022 3C63                     cmpb        $99, %al
  21 0024 76EF                     jbe        L3
  22 0026 C644240F                 movb        $100, 15(%esp)
  22      64
  23 002b EB09                     jmp        L4
  24                      L5:
  25 002d 8A44240F                 movb        15(%esp), %al
  26 0031 48                       decl        %eax
  27 0032 8844240F                 movb        %al, 15(%esp)
  28                      L4:
  29 0036 8A44240F                 movb        15(%esp), %al
  30 003a 84C0                     testb        %al, %al
  31 003c 75EF                     jne        L5

然后将优化选项-O0变成-O3 -Os为了执行速度最大优化,代码同上。

网友:
这次用Microchip XC8 v1.12测试,编译选项如下:
D:\eda\Microchip\xc8\v1.12\bin\xc8.exe" --pass1  --chip=16F877A -Q -G --asmlist  --double=24 --float=24 --opt=default,+asm,+asmfile,+speed,-space,-debug --addrqual=ignore --mode=pro -N31 --warn=0 --summary=default,-psect,-class,+mem,-hex,-file --output=default,-inhx032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no_startup,+osccal,-resetbits,-download,-stackcall,+clib "--errformat=%%f:%%l: error: %%s" "--warnformat=%%f:%%l: warning: %%s" "--msgformat=%%f:%%l: advisory: %%s"  -o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main.c

出来的汇编代码如下:
   292                           ;main.c: 54: volatile uint8_t i;
   293                           ;main.c: 55: for(i=0;i<100;i++);
   294  0432  01FC                       clrf        main@i        ;volatile
   295  0433                     l670:
   296  0433  3064                       movlw        100
   297  0434  027C                       subwf        main@i,w        ;volatile
   298  0435  1803                       btfsc        3,0
   299  0436  2C39                       goto        l678
   300  0437  0AFC                       incf        main@i,f        ;volatile
   301  0438  2C33                       goto        l670
   302  0439                     l678:
   303
   304                           ;main.c: 56: for(i=100;i>0;i--);
   305  0439  3064                       movlw        100
   306  043A  00FC                       movwf        main@i        ;volatile
   307  043B  08FC                       movf        main@i,f
   308  043C  1903                       btfsc        3,2
   309  043D  2C40                       goto        l686
   310  043E                     l684:
   311  043E  0BFC                       decfsz        main@i,f        ;volatile
   312  043F  2C3E                       goto        l684
   313  0440                     l686:

很明显后者的执行速度要比前者快得多。
不做别的测试了,测试了arm和x86平台的gcc,结论是两个语句执行速度一样。而在Microchip的8位单片机编译平台后者比前者快。

网友H:
···感觉纠结这种问题···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不如去学一点高级的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过野火是搞CM3的,不幸的是CM3的测试结果是两者效率一样高。用arm-none-eabi-gcc 4.7.3(launchpad的那个 ...

我记得cm3有czb和cznb指令,就是判0和跳转,可以合并比较和跳转2条指令

网友I:
前一种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一种效率高。

汇编指令,只有 与 0 比较大小,没有直接与 100 比较大小

i<100  等效为 i - 100 < 0
相比 i > 0 ,多了一步减法 ,因而效率更低。

正确答案为 B。

注:有的 编译器 开优化功能后,有可能 使得两者差别不大,但也是 后者 更有效。

火哥给的解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纠结这种问题···没有多大的意义,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不如去学一点高级的算法··· ...

恩恩  只是探讨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