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的串口module,替代MScomm控件,excel直接控制串口。

楼主(2013-11-08):
以前调试串口用的,装了office的XP电脑都能直接用(不用装控件和DLL,不知道win7以上如何),比起控件和DLL都方便,在115200的速率下跑了一天,没有出错,FT232的USB转串口也试过,感觉好用推荐给大家。

刚刚有人问起来,就另起一贴,主题中包含关键字,方便大家搜索。 网址和源码都在下面,大家自己可以改动一下,懂VBA的copy就能用,我做的是控制HP34401A,以及自己的单片机通讯,好多年没用那个excel文件了,所以大家不要找我要了。自己研究一下要好些。

也有个并口访问的,找不到了,你们自己找找呱,很多下载器都用的,只是没有excel直接控制的,估计用DLL的很多。

http://dev.emcelettronica.com/serial-port-communication-excel-vba

楼主:
Option Explicit

'-------------------------------------------------------------------------------

'
' This VB module is a collection of routines to perform serial port I/O without
' using the Microsoft Comm Control component.  This module uses the Windows API
' to perform the overlapped I/O operations necessary for serial communications.
'
' The routine can handle up to 4 serial ports which are identified with a
' Port ID.
'
' All routine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mmRead and CommWrite) return an error
' code or 0 if no error occurs.  The routine CommGetError can be used to get
' the complete error message.
'-------------------------------------------------------------------------------

'-------------------------------------------------------------------------------
' Public Constants
'-------------------------------------------------------------------------------

' Output Control Lines (CommSetLine)
Const LINE_BREAK = 1
Const LINE_DTR = 2
Const LINE_RTS = 3

' Input Control Lines  (CommGetLine)
Const LINE_CTS = &H10&
Const LINE_DSR = &H20&
Const LINE_RING = &H40&
Const LINE_RLSD = &H80&
Const LINE_CD = &H80&

'-------------------------------------------------------------------------------
' System Constants
'-------------------------------------------------------------------------------
Private Const ERROR_IO_INCOMPLETE = 996&
Private Const ERROR_IO_PENDING = 997
Private Const GENERIC_READ = &H80000000
Private Const GENERIC_WRITE = &H40000000
Private Const FILE_ATTRIBUTE_NORMAL = &H80
Private Const FILE_FLAG_OVERLAPPED = &H40000000
Private Const FORMAT_MESSAGE_FROM_SYSTEM = &H1000
Private Const OPEN_EXISTING = 3

' COMM Functions
Private Const MS_CTS_ON = &H10&
Private Const MS_DSR_ON = &H20&
Private Const MS_RING_ON = &H40&
Private Const MS_RLSD_ON = &H80&
Private Const PURGE_RXABORT = &H2
Private Const PURGE_RXCLEAR = &H8
Private Const PURGE_TXABORT = &H1
Private Const PURGE_TXCLEAR = &H4

' COMM Escape Functions
Private Const CLRBREAK = 9
Private Const CLRDTR = 6
Private Const CLRRTS = 4
Private Const SETBREAK = 8
Private Const SETDTR = 5
Private Const SETRTS = 3

'-------------------------------------------------------------------------------
' System Structures
'-------------------------------------------------------------------------------
Private Type COMSTAT
        fBitFields As Long ' See Comment in Win32API.Txt
        cbInQue As Long
        cbOutQue As Long
End Type

Private Type COMMTIMEOUTS
        ReadIntervalTimeout As Long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As Long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As Long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As Long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As Long
End Type

'
' The DCB structure defines the control setting for a serial
' communications device.
'
Private Type DCB
        DCBlength As Long
        BaudRate As Long
        fBitFields As Long ' See Comments in Win32API.Txt
        wReserved As Integer
        XonLim As Integer
        XoffLim As Integer
        ByteSize As Byte
        Parity As Byte
        StopBits As Byte
        XonChar As Byte
        XoffChar As Byte
        ErrorChar As Byte
        EofChar As Byte
        EvtChar As Byte
        wReserved1 As Integer 'Reserved; Do Not Use
End Type

Private Type OVERLAPPED
        Internal As Long
        InternalHigh As Long
        offset As Long
        OffsetHigh As Long
        hEvent As Long
End Type

Private Type SECURITY_ATTRIBUTES
        nLength As Long
        lpSecurityDescriptor As Long
        bInheritHandle As Long
End Type

'-------------------------------------------------------------------------------
' System Functions
'-------------------------------------------------------------------------------
'
' Fills a specified DCB structure with values specified in
' a device-control string.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BuildCommDCB Lib "kernel32" Alias "BuildCommDCBA" _
    (ByVal lpDef As String, lpDCB As DCB) As Long
'
' Retrieves information about a communications error and reports
' the current status of a communications device. The function is
' called when a communications error occurs, and it clears the
' device's error flag to enable additional input and output
' (I/O) operations.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learCommError Lib "kernel32" _
    (ByVal hFile As Long, lpErrors As Long, lpStat As COMSTAT) As Long
'
' Closes an open communications device or file handle.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loseHandle Lib "kernel32" (ByVal hObject As Long) As Long
'
' Creates or opens a communications resource and returns a handle
' that can be used to access the resource.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reateFile Lib "kernel32" Alias "CreateFileA" _
    (ByVal lpFileName As String, ByVal dwDesiredAccess As Long, _
    ByVal dwShareMode As Long, lpSecurityAttributes As Any, _
    ByVal dwCreationDisposition As Long, ByVal dwFlagsAndAttributes As Long, _
    ByVal hTemplateFile As Long) As Long
'
' Directs a specified communications device to perform a function.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EscapeCommFunction Lib "kernel32" _
    (ByVal nCid As Long, ByVal nFunc As Long) As Long
'
' Formats a message string such as an error string returned
' by anoher function.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FormatMessage Lib "kernel32" Alias "FormatMessageA" _
    (ByVal dwFlags As Long, lpSource As Any, ByVal dwMessageId As Long, _
    ByVal dwLanguageId As Long, ByVal lpBuffer As String, ByVal nSize As Long, _
    Arguments As Long) As Long
'
' Retrieves modem control-register values.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GetCommModemStatus Lib "kernel32" _
    (ByVal hFile As Long, lpModemStat As Long) As Long
'
' Retrieves the current control settings for a specified
' communications device.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GetCommState Lib "kernel32" _
    (ByVal nCid As Long, lpDCB As DCB) As Long
'
' Retrieves the calling thread's last-error code value.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GetLastError Lib "kernel32" () As Long
'
' Retrieves the results of an overlapped operation on the
' specified file, named pipe, or communications device.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GetOverlappedResult Lib "kernel32" _
    (ByVal hFile As Long, lpOverlapped As OVERLAPPED, _
    lpNumberOfBytesTransferred As Long, ByVal bWait As Long) As Long
'
' Discards all characters from the output or input buffer of a
' specified communications resource. It can also terminate
' pending read or write operations on the resource.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PurgeComm Lib "kernel32" _
    (ByVal hFile As Long, ByVal dwFlags As Long) As Long
'
' Reads data from a file, starting at the position indicated by the
' file pointer. After the read oper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the
' file pointer is adjusted by the number of bytes actually read,
' unless the file handle is created with the overlapped attribute.
' If the file handle is created for overlapped input and output
' (I/O), the application must adjust the position of the file pointer
' after the read operation.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ReadFile Lib "kernel32" _
    (ByVal hFile As Long, ByVal lpBuffer As String, _
    ByVal nNumberOfBytesToRead As Long, ByRef lpNumberOfBytesRead As Long, _
    lpOverlapped As OVERLAPPED) As Long
'
' Configures a communications devic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ations
' in a device-control block (a DCB structure). The function
' reinitializes all hardware and control settings, but it does not
' empty output or input queues.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SetCommState Lib "kernel32" _
    (ByVal hCommDev As Long, lpDCB As DCB) As Long
'
' Sets the time-out parameters for all read and write operations on a
' specified communications device.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SetCommTimeouts Lib "kernel32" _
    (ByVal hFile As Long, lpCommTimeouts As COMMTIMEOUTS) As Long
'
' Initializes the communications parameters for a specified
' communications device.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SetupComm Lib "kernel32" _
    (ByVal hFile As Long, ByVal dwInQueue As Long, ByVal dwOutQueue As Long) As Long
'
' Writes data to a file and is designed for both synchronous and a
' synchronous operation. The function starts writing data to the file
' at the position indicated by the file pointer. After the write
' oper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the file pointer is adjusted by the
' number of bytes actually written, except when the file is opened with
' FILE_FLAG_OVERLAPPED. If the file handle was created for overlapped
' input and output (I/O), the application must adjust the position of
' the file pointer after the write operation is finished.
'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WriteFile Lib "kernel32" _
    (ByVal hFile As Long, ByVal lpBuffer As String, _
    ByVal nNumberOfBytesToWrite As Long, lpNumberOfBytesWritten As Long, _
    lpOverlapped As OVERLAPPED)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Sub AppSleep Lib "kernel32" Alias "Sleep" (ByVal dwMilliseconds As Long)
'-------------------------------------------------------------------------------
' Program Constants
'-------------------------------------------------------------------------------

Private Const MAX_PORTS = 4

'-------------------------------------------------------------------------------
' Program Structures
'-------------------------------------------------------------------------------

Private Type COMM_ERROR
    lngErrorCode As Long
    strFunction As String
    strErrorMessage As String
End Type

Private Type COMM_PORT
    lngHandle As Long
    blnPortOpen As Boolean
    udtDCB As DCB
End Type

'-------------------------------------------------------------------------------
' Program Storage
'-------------------------------------------------------------------------------

Private udtCommOverlap As OVERLAPPED
Private udtCommError As COMM_ERROR
Private udtPorts(1 To MAX_PORTS) As COMM_PORT
'-------------------------------------------------------------------------------
' GetSystemMessage - Gets system error text for the specified error code.
'-------------------------------------------------------------------------------
Public Function GetSystemMessage(lngErrorCode As Long) As String
Dim intPos As Integer
Dim strMessage As String, strMsgBuff As String * 256

    Call FormatMessage(FORMAT_MESSAGE_FROM_SYSTEM, 0, lngErrorCode, 0, strMsgBuff, 255, 0)

    intPos = InStr(1, strMsgBuff, vbNullChar)
    If intPos > 0 Then
        strMessage = Trim$(Left$(strMsgBuff, intPos - 1))
    Else
        strMessage = Trim$(strMsgBuff)
    End If

    GetSystemMessage = strMessage

End Function
Public Function PauseApp(PauseInSeconds As Long)

    Call AppSleep(PauseInSeconds * 1000)

End Function

'-------------------------------------------------------------------------------
' CommOpen - Opens/Initializes serial port.
'
'
' Parameters:
'   intPortID   - Port ID used when port was opened.
'   strPort     - COM port name. (COM1, COM2, COM3, COM4)
'   strSettings - Communication settings.
'                 Example: "baud=9600 parity=N data=8 stop=1"
'
' Returns:
'   Error Code  - 0 = No Error.
'
'-------------------------------------------------------------------------------
Public Function CommOpen(intPortID As Integer, strPort As String, _
    strSettings As String) As Long

Dim lngStatus       As Long
Dim udtCommTimeOuts As COMMTIMEOUTS

    On Error GoTo Routine_Error

    ' See if port already in use.
    If udtPorts(intPortID).blnPortOpen Then
        lngStatus = -1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lngStatus
            .strFunction = "CommOpen"
            .strErrorMessage = "Port in use."
        End With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 Open serial port.
    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 CreateFile(strPort, GENERIC_READ Or _
        GENERIC_WRITE, 0, ByVal 0&,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0)

    If 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 -1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Open (CreateFil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udtPorts(intPortID).blnPortOpen = True

    ' Setup device buffers (1K each).
    lngStatus = SetupComm(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1024, 1024)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Open (SetupComm)")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 Purge buffers.
    lngStatus = PurgeComm(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PURGE_TXABORT Or _
        PURGE_RXABORT Or PURGE_TXCLEAR Or PURGE_RXCLEAR)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Open (PurgeComm)")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 Set serial port timeouts.
    With udtCommTimeOuts
        .ReadIntervalTimeout = -1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1000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000
    End With

    lngStatus = SetCommTimeouts(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udtCommTimeOuts)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Open (SetCommTimeouts)")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 Get the current state (DCB).
    lngStatus = GetCommState(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_
        udtPorts(intPortID).udtDCB)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Open (GetCommStat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 Modify the DCB to reflect the desired settings.
    lngStatus = BuildCommDCB(strSettings, udtPorts(intPortID).udtDCB)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Open (BuildCommDCB)")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 Set the new state.
    lngStatus = SetCommState(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_
        udtPorts(intPortID).udtDCB)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Open (SetCommStat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lngStatus = 0

Routine_Exit:
    CommOpen = lngStatus
    Exit Function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Err.Number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lngStatus
        .strFunction = "CommOpen"
        .strErrorMessage = Err.Description
    End With
    Resume Routine_Exit
End Function

Private Function SetCommError(strFunction As String) As Long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Err.LastDllError
        .strFunction = strFunction
        .strErrorMessage = GetSystemMessage(.lngErrorCode)
        SetCommError = .lngErrorCode
    End With

End Function

Private Function SetCommErrorEx(strFunction As String, lngHnd As Long) As Long
Dim lngErrorFlags As Long
Dim udtCommStat As COMSTAT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GetLastError
        .strFunction = strFunction
        .strErrorMessage = GetSystemMessage(.lngErrorCode)

        Call ClearCommError(lngHnd, lngErrorFlags, udtCommStat)

        .strErrorMessage = .strErrorMessage & "  COMM Error Flags = " & _
                Hex$(lngErrorFlags)

        SetCommErrorEx = .lngErrorCode
    End With

End Function

'-------------------------------------------------------------------------------
' CommSet - Modifies the serial port settings.
'
' Parameters:
'   intPortID   - Port ID used when port was opened.
'   strSettings - Communication settings.
'                 Example: "baud=9600 parity=N data=8 stop=1"
'
' Returns:
'   Error Code  - 0 = No Error.
'-------------------------------------------------------------------------------
Public Function CommSet(intPortID As Integer, strSettings As String) As Long

Dim lngStatus As Long

    On Error GoTo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GetCommState(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_
        udtPorts(intPortID).udtDCB)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Set (GetCommStat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lngStatus = BuildCommDCB(strSettings, udtPorts(intPortID).udtDCB)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Set (BuildCommDCB)")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lngStatus = SetCommState(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_
        udtPorts(intPortID).udtDCB)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Set (SetCommStat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lngStatus = 0

Routine_Exit:
    CommSet = lngStatus
    Exit Function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Err.Number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lngStatus
        .strFunction = "CommSet"
        .strErrorMessage = Err.Description
    End With
    Resume Routine_Exit
End Function

'-------------------------------------------------------------------------------
' CommClose - Close the serial port.
'
' Parameters:
'   intPortID   - Port ID used when port was opened.
'
' Returns:
'   Error Code  - 0 = No Error.
'-------------------------------------------------------------------------------
Public Function CommClose(intPortID As Integer) As Long

Dim lngStatus As Long

    On Error GoTo Routine_Error

    If udtPorts(intPortID).blnPortOpen Then
        lngStatus = CloseHandle(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Close (CloseHandl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udtPorts(intPortID).blnPortOpen = False
    End If

    lngStatus = 0

Routine_Exit:
    CommClose = lngStatus
    Exit Function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Err.Number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lngStatus
        .strFunction = "CommClose"
        .strErrorMessage = Err.Description
    End With
    Resume Routine_Exit
End Function

'-------------------------------------------------------------------------------
' CommFlush - Flush the send and receive serial port buffers.
'
' Parameters:
'   intPortID   - Port ID used when port was opened.
'
' Returns:
'   Error Code  - 0 = No Error.
'-------------------------------------------------------------------------------
Public Function CommFlush(intPortID As Integer) As Long

Dim lngStatus As Long

    On Error GoTo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PurgeComm(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PURGE_TXABORT Or _
        PURGE_RXABORT Or PURGE_TXCLEAR Or PURGE_RXCLEAR)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Flush (PurgeComm)")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lngStatus = 0

Routine_Exit:
    CommFlush = lngStatus
    Exit Function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Err.Number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lngStatus
        .strFunction = "CommFlush"
        .strErrorMessage = Err.Description
    End With
    Resume Routine_Exit
End Function

'-------------------------------------------------------------------------------
' CommRead - Read serial port input buffer.
'
' Parameters:
'   intPortID   - Port ID used when port was opened.
'   strData     - Data buffer.
'   lngSize     - Maximum number of bytes to be read.
'
' Returns:
'   Error Code  - 0 = No Error.
'-------------------------------------------------------------------------------
Public Function CommRead(intPortID As Integer, strData As String, _
    lngSize As Long) As Long

Dim lngStatus As Long
Dim lngRdSize As Long, lngBytesRead As Long
Dim lngRdStatus As Long, strRdBuffer As String * 1024
Dim lngErrorFlags As Long, udtCommStat As COMSTAT

    On Error GoTo Routine_Error

    strData = ""
    lngBytesRead = 0
    DoEvents

    ' Clear any previous errors and get current status.
    lngStatus = ClearCommError(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lngErrorFlags, _
        udtCommStat)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BytesRead = -1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Read (ClearCommError)")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If udtCommStat.cbInQue > 0 Then
        If udtCommStat.cbInQue > lngSize Then
            lngRdSize = udtCommStat.cbInQue
        Else
            lngRdSize = lngSize
        End If
    Else
        lngRdSize = 0
    End If

    If lngRdSize Then
        lngRdStatus = ReadFile(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strRdBuffer, _
            lngRdSize, lngBytesRead, udtCommOverlap)

        If lngRd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GetLastError
            If lngStatus = ERROR_IO_PENDING Then
                ' Wait for read to complete.
                ' This function will timeout according to the
                '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variable.
                ' Every time it times out, check for port errors.

                ' Loop until operation is complete.
                While GetOverlappedResult(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_
                    udtCommOverlap, lngBytesRead, True) = 0

                    lngStatus = GetLastError

                    If lngStatus  ERROR_IO_INCOMPLETE Then
                        lngBytesRead = -1
                        lngStatus = SetCommErrorEx( _
                            "CommRead (GetOverlappedResult)", _
                            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Wend
            Else
                ' Some other error occurred.
                lngBytesRead = -1
                lngStatus = SetCommErrorEx("CommRead (ReadFile)", _
                    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End If

        strData = Left$(strRdBuffer, lngBytesRead)
    End If

Routine_Exit:
    CommRead = lngBytesRead
    Exit Function

Routine_Error:
    lngBytesRead = -1
    lngStatus = Err.Number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lngStatus
        .strFunction = "CommRead"
        .strErrorMessage = Err.Description
    End With
    Resume Routine_Exit
End Function

'-------------------------------------------------------------------------------
' CommWrite - Output data to the serial port.
'
' Parameters:
'   intPortID   - Port ID used when port was opened.
'   strData     - Data to be transmitted.
'
' Returns:
'   Error Code  - 0 = No Error.
'-------------------------------------------------------------------------------
Public Function CommWrite(intPortID As Integer, strData As String) As Long

Dim i As Integer
Dim lngStatus As Long, lngSize As Long
Dim lngWrSize As Long, lngWrStatus As Long

    On Error GoTo Routine_Error

    ' Get the length of the data.
    lngSize = Len(strData)

    ' Output the data.
    lngWrStatus = WriteFile(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strData, lngSize, _
        lngWrSize, udtCommOverlap)

    ' Note that normally the following code will not execute because the driver
    ' caches write operations. Small I/O requests (up to several thousand bytes)
    ' will normally be accepted immediately and WriteFile will return true even
    ' though an overlapped operation was specified.

    DoEvents

    If lngWr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GetLastError
        If lngStatus = 0 Then
            GoTo Routine_Exit
        ElseIf lngStatus = ERROR_IO_PENDING Then
            ' We should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write operation so we know
            ' if it worked or not.
            '
            ' This is only one way to do this. It might be beneficial to place the
            ' writing operation in a separate thread so that blocking on completion
            ' will not negatively affect the responsiveness of the UI.
            '
            ' If the write takes long enough to complete, this function will timeout
            ' according to the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variable.
            ' At that time we can check for errors and then wait some more.

            ' Loop until operation is complete.
            While GetOverlappedResult(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_
                udtCommOverlap, lngWrSize, True) = 0

                lngStatus = GetLastError

                If lngStatus  ERROR_IO_INCOMPLETE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Ex( _
                        "CommWrite (GetOverlappedResult)", _
                        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Wend
        Else
            ' Some other error occurred.
            lngWrSize = -1

            lngStatus = SetCommErrorEx("CommWrite (WriteFile)", _
                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End If

    For i = 1 To 10
        DoEvents
    Next

Routine_Exit:
    CommWrite = lngWrSize
    Exit Function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Err.Number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lngStatus
        .strFunction = "CommWrite"
        .strErrorMessage = Err.Description
    End With
    Resume Routine_Exit
End Function

'-------------------------------------------------------------------------------
' CommGetLine - Get the state of selected serial port control lines.
'
' Parameters:
'   intPortID   - Port ID used when port was opened.
'   intLine     - Serial port line. CTS, DSR, RING, RLSD (CD)
'   blnState    - Returns state of line (Cleared or Set).
'
' Returns:
'   Error Code  - 0 = No Error.
'-------------------------------------------------------------------------------
Public Function CommGetLine(intPortID As Integer, intLine As Integer, _
   blnState As Boolean) As Long

Dim lngStatus As Long
Dim lngComStatus As Long, lngModemStatus As Long

    On Error GoTo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GetCommModemStatus(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lngModemStatus)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ReadCD (GetCommModemStatus)")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If (lngModemStatus And intLine) Then
        blnState = True
    Else
        blnState = False
    End If

    lngStatus = 0

Routine_Exit:
    CommGetLine = lngStatus
    Exit Function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Err.Number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lngStatus
        .strFunction = "CommReadCD"
        .strErrorMessage = Err.Description
    End With
    Resume Routine_Exit
End Function

'-------------------------------------------------------------------------------
' CommSetLine - Set the state of selected serial port control lines.
'
' Parameters:
'   intPortID   - Port ID used when port was opened.
'   intLine     - Serial port line. BREAK, DTR, RTS
'                 Note: BREAK actually sets or clears a "break" condition on
'                 the transmit data line.
'   blnState    - Sets the state of line (Cleared or Set).
'
' Returns:
'   Error Code  - 0 = No Error.
'-------------------------------------------------------------------------------
Public Function CommSetLine(intPortID As Integer, intLine As Integer, _
   blnState As Boolean) As Long

Dim lngStatus As Long
Dim lngNewState As Long

    On Error GoTo Routine_Error

    If intLine = LINE_BREAK Then
        If blnState Then
            lngNewState = SETBREAK
        Else
            lngNewState = CLRBREAK
        End If

    ElseIf intLine = LINE_DTR Then
        If blnState Then
            lngNewState = SETDTR
        Else
            lngNewState = CLRDTR
        End If

    ElseIf intLine = LINE_RTS Then
        If blnState Then
            lngNewState = SETRTS
        Else
            lngNewState = CLRRTS
        End If
    End If

    lngStatus = EscapeCommFunction(udtPorts(intPortID).lngHandle, lngNewState)

    If lngStatus = 0 Then
        lngStatus = SetCommError("CommSetLine (EscapeCommFunction)")
        GoTo Routine_Exit
    End If

    lngStatus = 0

Routine_Exit:
    CommSetLine = lngStatus
    Exit Function

Routine_Error:
    lngStatus = Err.Number
    With udtCommError
        .lngErrorCode = lngStatus
        .strFunction = "CommSetLine"
        .strErrorMessage = Err.Description
    End With
    Resume Routine_Exit
End Function

'-------------------------------------------------------------------------------
' CommGetError - Get the last serial port error message.
'
' Parameters:
'   strMessage  - Error message from last serial port error.
'
' Returns:
'   Error Code  - Last serial port error code.
'-------------------------------------------------------------------------------
Public Function CommGetError(strMessage As String) As Long

    With udtCommError
        CommGetError = .lngErrorCode
        strMessage = "Error (" & CStr(.lngErrorCode) & "): " & .strFunction & _
            " - " & .strErrorMessage
    End With

End Func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Option Explicit

'-------------------------------------------------------------------------------

楼主可否将你的EXCEL 上传,按http://dev.emcelettronica.com/ 这里做了,可是不能运行,顺便上传我做的EXCEL

楼主:
楼上,我的是xp sp3,我的电脑可以运行你的程序,也单步运行了一下,程序可以打开端口,关闭端口,写data,不知道你说的不能运行是什么情况。

你有什么工具可以监控串口么?是没有数据输出?

excel的安全等级至少要设置为中,然后打开文件的时候你确定enable macro。或者你直接设置到低试试。

我想你的文件没有问题,所以也没有必要给你我的文件了,很多年了,找不到了,BTW,网上提供的这些代码是放到module里面的,你不要放到sheet下面,这样你的程序很难读,封装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将你的EXCEL 上传,按http://dev.emcelettronica.com/ 这里做了,可是不能运行,顺便上传我做的E ...

试试上面的建议,我没有硬件可以调试,所以不知道你输出的数据是不是实际到了硬件串口。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B:
VBA确实很方便,我们很多检查表,也用VBA串口读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上面的建议,我没有硬件可以调试,所以不知道你输出的数据是不是实际到了硬件串口。自己摸索一下.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我想用这个方法来从串口采集数据,我的硬件通过串口助手可以采集到数据,但是用上面这个运行以后在EXCEL里却得不到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另,输出数据的方法是在EXCEL表格里填数据,然后点Write  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BA确实很方便,我们很多检查表,也用VBA串口读数据、

能上个例子么

楼主: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2_Click()
Dim intPortID As Integer ' Ex. 1, 2, 3, 4 for COM1 - COM4
    Dim lngStatus As Long
    Dim strData   As String

    intPortID = 1
    strData = "*IDN?;"

   'Writa data
    lngStatus = CommWrite(intPortID, strData)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Button3_Click()
Dim intPortID As Integer ' Ex. 1, 2, 3, 4 for COM1 - COM4
    Dim lngStatus As Long
    Dim strData   As String

    intPortID = 1
    lngStatus = CommRead(intPortID, strData, 10)

End Sub

这个程序不是你写的么,上面是写,应该是询问设备ID的,下面是读,你读出来就没有放到哪里去,你怎么知道没有读出来,单步看的?你可以debug.print到立即窗口啊。

网友C:
之前看过一个日本人用Excel做的,功能超级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过一个日本人用Excel做的,功能超级强大~~

http://www.56.com/u30/v_NTA1MjE0MzU.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上个例子么

在厂里面,听说我们网络方面装了新软件,不好弄出来,怕被说。

网友D(2014-11-10):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否将你的EXCEL 上传,按http://dev.emcelettronica.com/ 这里做了,可是不能运行,顺便上传我做的E ...

可以运行的,你把那四个按键脚本里的“1”改为你电脑的实际串口号,比如COM3,就写成“3”,就可以了。win7,office2003测试可正常收发。我添加了一个label控件,在read按钮脚本里加了一句label显示的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运行的,你把那四个按键脚本里的“1”改为你电脑的实际串口号,比如COM3,就写成“3”,就可以了。wi ...

谢谢你的帮助和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运行的,你把那四个按键脚本里的“1”改为你电脑的实际串口号,比如COM3,就写成“3”,就可以了。wi ...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单片机发'0-9',但EXCEL没有显示,数据是显示在状态栏还是单元格,劳你发个图看下,还有就是数据是怎样发的,我是在单片机初始化完后在主循环前发的

网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4808
运行EXCELL读取串口可以使用MACRO宏,但是运行串口程序送到excell这个牵涉EXCELL格式,MS是不会公开的。
目前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专业的USB串口接收器USB232KB: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单片机发'0-9',但EXCEL没有显示,数据是显示在状态栏还是单元格,劳你发个图看下,还有 ...

以我的笔记本为例子,win7系统、excel2003,使用USB转串口模块,先把tx和rx用杜邦线连接起来,插入电脑USB接口。
修改USB转串口端口号

运行vba

打开Excel时需要允许运行宏,然后按附件中Excel里的说明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我的笔记本为例子,win7系统、excel2003,使用USB转串口模块,先把tx和rx用杜邦线连接起来,插入电脑US ...

谢谢你!找到原因了,单片机 的问题

楼主(2016-10-24):
上面的链接失效了,看看这个。
http://people.uwplatt.edu/~evens ... _Communication.html

网友:
有个pcomm的东西,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