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 DM9000AEP DM9000CEP LwIP 源码(轻量级TCP/IP协议)

楼主(2013-11-08):
去年发的贴子,源代码放在CSDN,被删除。

鉴于太多人电话询问此相关问题,重新发出来。

后缀.chm 删除,变成自解压文件。

解压密码需要电话或邮件联络。 (必竟这是朋友们经过N个月时间验证,花了精力及时间,所以不太合适完全开源)

联络方式:email to :  jonny.chu@qftek.com

=========================================================

BTW,
      研究学习用台系芯片可以,但真正做产品,推荐用micrel ksz8851snl  ,SPI 接口,线路简单,接口稳定性好。或者选用SMSC LAN9221之类的。
在稳定性及可用性方面比台系芯片强很多。并且相应的软件资源更丰富

网友A:
台系芯片  DM9000A  DM9161  以前应用很广呢。  稳定性还行吧

网友A:
SMSC   micrel  哪家的芯片做的更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系芯片  DM9000A  DM9161  以前应用很广呢。  稳定性还行吧

简单:
       做出来的产品  4KV 静电干扰测试,你看看是 DMxx能正常运行还是micrel  smsc 美系芯可以正常工作?
       不插网线,系统加电启动完成后,再插网线,看是否能正常连接,反复插拔网线,看看哪一家芯片每次都可以正常连接 ?

      工控产品选美系的绝对是节约成本,减少系统维护成本。 找多年经验的人了解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SC   micrel  哪家的芯片做的更好些呢?

都差不多,因为美系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但供货情况就有区别,选择这2家主要是根据交货情况来选择,SMSC被MICROCHIP收购,估计交货会受影响。个人观点。

网友:
坛里有好多lwIP源代码,各种版本的都有,DM9000的驱动源码也有,你的不同么?

网友:
受教了,可惜代码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差不多,因为美系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但供货情况就有区别,选择这2家主要是根据交货情况来选择,SMSC被MICROCHIP收购,估计交货会受影响。个人观点。

为什么被收购后,供货就有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以前在本论坛发过。

网友:
请问 我做的 Dm9000AEP  为什么读取MRCMDX中的数据  数据帧的长度信息是高地址在前,低地址在后?   可是从数据手册上看  是低地址在前呀?(以前用的一个批次的DM9000AEP也是低地址在前的呀?)

网友:
    这种需要密码的,LZ,你自己留着慢慢用。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lwip跟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严重建议:
MICREL KSZ8851SNL 性能、价格比台系芯片强很多,特别插拔不能link的bug不存在。另外SPI接口,硬件线路及软件驱动都容易。

WIZNET W5500 ,硬件集成TCP/IP协议栈。不要哪么费心费力去调试uIP lwIP之类的东东,硬件SPI接口,线路简单。

还有SMSC的相关芯片,性能超强。

哪些用台系芯片的,要好好考虑一下芯片BUG,及原厂及代理商是否能出质量承诺书,及硬件软件的复杂程度。有更好的,为什么选它 ?

网友:
既然是开了源,就不要再搞个密码。显得很小气。

网友B(2014-01-31):
LZ的“友情”条件,请大家参考:
请各位咨询DAVICOM产品技术问题的朋友,提供如下信息:
1> 公司名称,网址,联系地址
2> 项目名称,主CPU型号,选用的DAVICOM产品型号
3> 项目应用,目前状态
4> 联络人信息  (包括公司邮箱,公司电话,手机)
5> 已购买DAVICOM芯片设计的客户,请提供样片购买来源。

不符合上述5条的邮件,抱歉,精力有限,恕不回复。

楼主(2014-06-17):
引用 网友B:
LZ的“友情”条件,请大家参考:
请各位咨询DAVICOM产品技术问题的朋友,提供如下信息:
1> 公司名称,网址 ...

谢谢提出来。

没办法  DAVICOM芯片不好卖,经常遇到问题,技术支持的人太多。

不喜欢可以换其它品牌如  microchip / micrel 。肯定支持更好。

网友(2014-11-12):
这种东西还搞个密码,网上一大把拉

网友:
已去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