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用这些mos和逻辑搭个H桥可行么

楼主(2013-11-09):
想自己搭个H桥 驱动下电机 要调速就 左边的线一个置高 另一根发pwn 后面mos管部分只是粗略弄了一下 不知道要加些什么 左边我想弄成 两根 一根控制方向一根调速不知道要怎么弄 大神来指导一个么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实际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论坛中有很多经典电路,搜索看看大神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实际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你逻辑电路的导通和关断时很难做到同步的。。必须得用专门的芯片。。。就算做到同步,也很难把控制频率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逻辑电路的导通和关断时很难做到同步的。。必须得用专门的芯片。。。就算做到同步,也很难把控制频 ...

原来如此。 啊。

网友B:
理论与实际效果还是有区别的,可以自己动手搭建,然后慢慢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与实际效果还是有区别的,可以自己动手搭建,然后慢慢改善

好主意啊啊啊啊啊

网友(2015-01-12):
功率和频率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