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78p153 仿真器

楼主(2013-11-09):
请问那个兄台有义隆 仿真器  我准备用 em78p153 ic做项目
如果有义隆仿真器需要转让的 可以转给我 谢谢

楼主:
em78p153  这颗ic 大概多少钱? 5k的量

网友A:
有代替这个料的,价格在8毛 。SOP14   原装的可能稍微贵一点点

网友B:
我有啊,兄台在那?

网友C:
据说153停产了(不确定是否停产),现在用173代替15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153停产了(不确定是否停产),现在用173代替153。

173 ?程序和引脚完全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代替这个料的,价格在8毛 。SOP14   原装的可能稍微贵一点点

代替这个料是什么意识呢? 完全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啊,兄台在那?

深圳这边的 我现在还在为这项目选合适的芯片呢
客户要求很便宜

网友:
我在梅林关这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替这个料是什么意识呢? 完全兼容吗

我有ICE456E一套,还有可以烧写兼容153芯片(FM8P5X)的脱机烧写器.有这两样就可以开工了.成色见下图,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