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22FX512vlk仿真器JTAG口20pin吗?(已解决)

楼主(2013-11-09):
但是看U-MULTILINK 仿真器的接口好像只有6pin啊!还有哪位大侠提供JTAG的定义最好!

网友(2014-01-03):
关于Jtag的管脚定义,你可以查看下图:

网友(2014-05-29):
用两线制的SWD最容易,最多再加个电源线与地线

网友:
一直用SWD调试的路过,表示看到20pin jtag就恶心。

网友(2015-02-25):
有个转接板,找下原理图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