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好用可靠的无线模块IO,或透传通讯模块

楼主(2013-11-09):
一个应用,工业大车间超万平米环境,想让计算机远程控制几个指示灯ON或OFF。计算机一台,指示灯(有的在叉车上)有十多个分布在各处,并且可能移动。
  指示灯处有供电,无须考虑低功耗。

初步设想:
    方案一:用433M透传串口模块,此模块控制继电器,计算机作为主站轮询十多个串口模块。不知道市场上哪家产品可靠,可以工业使用,通讯距离远。
    方案二:找集成IO的无线通讯模块,zigbee的应该没戏,环境距离太广。超再生之类的遥控方案不知道能否应用到目视无法直达的环境。

网友A:
价格确实比较贵 是国内模块的2倍多一点。但是要看量。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和我的客户需求是一样的。
他们是那种大型仓库,需要打的叉车上配十多个小车,他们之前是用的顺舟的模块。但是在那种仓库环境下摆放的货物什么都有。特别是有些
食品食用锡箔纸包装的。所以有时候小车进去取货后就出不来。那种大仓库检修又不方便。
换成我们的模块整个仓库不管是哪里都没有问题。

价格的话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贵。但是在特殊环境下还是可以体现出来优势的。购买的话没关系,我们仓库备了5000pcs的货。因为有个车联网的项目的在做。
我建议可以购买几个样品再去测试。

如果需要预先测试,可以向我们这边先申请样品进行测试。到时候不用的话退还给我们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也许我的方案有问题,考虑以太网和wifi结合的方式看看。
  你的仓库应用不错,为何不详细介绍一 ...

无线信道的质量是没有办法去量化的。因为和环境的关系太大了。而信道的质量决定了传输的距离和误码率。
无线有三个很重要的参数 Tx Power、RX Sensitive、BER.

一般厂家在做无线模块的时候所标称的距离是靠计算2点的loss来和理想环境下的loss来计算距离的。所以一般模块标称的距离会非常高。比如digi的XBee 900HP模块标称的是48公里,
但是我们在货厂测试的稳定数据传输距离大致在3公里左右。所以无线的话很多时候是需要实测。并且他的传输的时间是更没有办法去量化的。比如要保证数据传输的情况下可能模块
内部会有协议支持,这个时候会有重发。时间久更没有办法去计算的。但是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计算方法。你可以联系我的邮箱zouxinliang@126.com.我会发一份资料区计算。

另外,我的建议如果是多点对一点的话可以采用无线透传芯片 sub1GHz的芯片去做。然后自己用简单的协议去保证数据准确性。因为1GHz一下的波长更长,绕射性会更好距离会更远。你选择wifi的话距离可能也会有问题。但是不清楚
你项目的具体情况。如果可以的话你留个电话给我我和你沟通一下。

楼主:
如果有哪位高手有这样的板子也可,反正也不需要外壳。

网友B:
就功能而言 市场上这类的模块多的要死
可靠性么 先呵呵

网友:
如果允许放比较大的尺寸的天线,还是可以做得稳定的

网友:
我以前也找过工业用的无线模块,都不满意,最后还是改用有线

网友:
目标成本是多少

楼主:
回楼上诸位,可以使用比较大尺寸天线,但是不能超过20CM等过份大的。
  这类产品多如牛毛,这次想找真正好用的。
  目标成本,主机千元左右,每个从机5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诸位,可以使用比较大尺寸天线,但是不能超过20CM等过份大的。
  这类产品多如牛毛,这次想找真正好 ...

这成本    有那么点量的话  找我定做   要是做几个耍就算了

网友C:
不知道能否合适用WiFi 覆盖来做

我这边是有做 单片机 串口WiFi/以太网 透传模块
这个模块外围带有GPIO 简单加个继电器 或者 复杂点用单片机串口控制 都可以控制指示灯

但是区域需要WiFi/以太网 覆盖:
WiFi 模块控制指示灯 90元左右
工业WiFi 无线路由器 可用吸顶AP 覆盖成本 1km一个 约500元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功能而言 市场上这类的模块多的要死
可靠性么 先呵呵

牛人,你是行家,当然都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能否合适用WiFi 覆盖来做

我这边是有做 单片机 串口WiFi/以太网 透传模块

wifi覆盖的话,如果目视可见,信号还行,如果被别的东西遮挡,就看rp了。
  优先选择433M的东西吧,实在不行再考虑2.4G频段

网友B:
LZ 数量少的话  433+915 (或者315+433)双频段同时用 发射机的功率别太小了 起码弄他个500mW 或者1W  ,正常情况 想死都难 就某宝买模块算了

1W  估计方圆几公里的其他同频东西都被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数量少的话  433+915 (或者315+433)双频段同时用 发射机的功率别太小了 起码弄他个500mW 或者1W  ,正 ...

大牛,这方面的案例请分析一下方案优劣,433M还是2.4G?为何淘宝上垃圾模块那么多?
  自己不是做产品的否则就委托老王开发了,呵呵。

网友:
2.4G 太臃堵了 而且基本只能直射 所以 433或者315比较靠谱
某宝上垃圾模块那么多 主要是 某些啊猫啊狗的就TMD知道依葫芦画瓢 反正元件是贴够了,神嘛阻抗匹配概念恐怕就没有哦

网友D:
电力载波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力载波通信~

这个不懂,真有应用的吗?

网友D:
有的地方不好铺设置通信的线,~~~会有用的~~~
知道的~~~
比如煤矿底下,会用动力电缆作为传输信号通道,不容易断,一个模块,坏了,容易更换~~~
路灯不知道是不是,红绿灯也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地方不好铺设置通信的线,~~~会有用的~~~
知道的~~~
比如煤矿底下,会用动力电缆作为传输信号通道,不 ...

当前应用不行,因为有移动要求,叉车上用蓄电池的。

网友A:
900HP XBee模块  有需求站内联系我
www.digi.com可以看资料和应用

网友E:
我可以提供Wifi的切换/接入设备,多AP下选择最优的AP接入,切换无延迟,不过成本要高于楼主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提供Wifi的切换/接入设备,多AP下选择最优的AP接入,切换无延迟,不过成本要高于楼主预期 ...

现在优选非2.4G频段,实在不行再考虑WIFI覆盖。多谢了
为何都要做2.4G的产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优选非2.4G频段,实在不行再考虑WIFI覆盖。多谢了
为何都要做2.4G的产品呢? ...

2.4G的基础协议802.11abgn啊,比较广泛,标准协议,兼容性、稳定性都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HP XBee模块  有需求站内联系我
www.digi.com可以看资料和应用

这个是国外的产品, 不太容易购买吧, 价格是否非常贵

网友F:
这个超万米平方是什么概念啊?直线估计有多远啊?

网友:
无线的不一定会是什么效果,受现场影响,有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超万米平方是什么概念啊?直线估计有多远啊?

就是1万平米以上的车间,长方形的话,一般有200到300米长, 车间环境不能用空旷地带来类比, 车间里面设备多,高矮胖瘦都有,电机,火花都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1万平米以上的车间,长方形的话,一般有200到300米长, 车间环境不能用空旷地带来类比, 车间里面设备多, ...

楼主有精力开发的话,用FX604之类的Modem ic + MCU,接上个几百块的普通手台,能满足你的距离要求。
如果配上个几千元的普通中继台,找高楼架好,覆盖十几公里甚至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确实比较贵 是国内模块的2倍多一点。但是要看量。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和我的客户需求是一样的。
他们是那 ...

多谢了,也许我的方案有问题,考虑以太网和wifi结合的方式看看。
  你的仓库应用不错,为何不详细介绍一下,让大家涨姿势,无线通讯信道珍贵,不像电缆都是专门线路。这里面牵扯到很多东西,感觉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比如一个50节点的网络,如何实现任意一个节点的IO的响应时间少于0.5秒。这用rs485组网的有线网络很容易实现,但是无线就感觉很难了

楼主:
看了楼上的模块说明, 真是受益匪浅, 全双工,902M-928M,内置空中防碰撞协议.内置gpio和ad, 好东西

网友(2013-12-24):
引用 楼主:
看了楼上的模块说明, 真是受益匪浅, 全双工,902M-928M,内置空中防碰撞协议.内置gpio和ad, 好东西 ...

不是吧!现在有全双工的无线模块? 楼主 !我们公司有做433 470的 2W的透传模块。用的芯片有SX1276 (抗干扰能力 很强,距离的话,是实测过 杭州的欧美大厦,一端放马路边用八木天线,然后欧美大厦一端 用棒状天线 全穿都能互相通信!),SI4432,A7129/A7139,CC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