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960时序图

楼主(2013-11-09):
这是AD7960 Echoed Clock Interface Mode模式数据采样转换和发送的时序图。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第SAMPLEN + 1采样前,就开始发送D+-上的数字信号了?还有就是为什么发送完一次采样数字信号之后,为什么AD的时钟CLK+-要保持一个稳定状态?谢谢!

网友A:
这个没必要纠结吧,按手册来就好
以前用过AD的类似芯片,一开始用的也是echoed模式,老是有问题,最后换成非echo模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必要纠结吧,按手册来就好
以前用过AD的类似芯片,一开始用的也是echoed模式,老是有问题,最后换成 ...

不是纠结,要看懂时序图才能开始写啊,不然肯定有问题!你出现的是什么问题?你最后用的elf  Clocked Interface Mode模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纠结,要看懂时序图才能开始写啊,不然肯定有问题!你出现的是什么问题?你最后用的elf  Clocked Int ...

好几年前的,具体忘了,就是感觉数据很奇怪
后来用的elf  Clocked Interface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前的,具体忘了,就是感觉数据很奇怪
后来用的elf  Clocked Interface Mode ...

嗯,谢谢了!你用self  Clocked Interface Mode模式的时候,接收转换数据的时候,用的哪个时钟同步呢?

网友A:
就用FPGA给出去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FPGA给出去的时钟

哥们方便说下QQ么?跟你请教一下,我的qq912512719!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方便说下QQ么?跟你请教一下,我的912512719,谢谢了!

已经加你了

网友B:
LZ是根据ADI的FPGA参考设计做吗?
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s/fpga/xilinx/fmc/ad79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根据ADI的FPGA参考设计做吗?
https://wiki.analog.com/resources/fpga/xilinx/fmc/ad7960

AD板是用的EVAL -AD7960FMCZ  这个,FPGA是自己做的板子,你用过这个AD板么,交流下啊!

网友B:
No,只是告诉LZ有官方FPGA参考设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只是告诉LZ有官方FPGA参考设计而已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