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门电路设计乘法器,完成6=2×3

楼主(2013-11-09):
乘法器
  设计一个乘法器,完成6=2×3
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1,MxN,做一个, M+N 位加法器 R ,.... 移位器...,还有一个N位移位器,
2,if(N[MSB])==1 , R<=R+M, else R<=R+0,  按乘数的最高位是否为1,把被加数进行累加,
     R<=R<<1, N<=N<<1 左移1,被乘数也左移1,
3,  重复 2,直到 N 位移完。

网友:
很多,verilog书上有,自行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