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存储数据

楼主(2013-11-09):
想用SD卡存储采样的数据,采样周期是125us,想要采一个字节存储一个字节,但是现在只会一个一个扇区存储,不知道怎么写,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存到RAM中,凑够数据再往SD卡写,不然每次都擦写,影响SD卡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到RAM中,凑够数据再往SD卡写,不然每次都擦写,影响SD卡寿命

我用的是256KB RAM的51,不想外扩RAM,能不能在写入的函数中写数据块的时候把512KB的循环写入改成定时器控制单字节写入512次,这样就能采一个写一个。当然这只是构想,我也不大会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存到RAM中,凑够数据再往SD卡写,不然每次都擦写,影响SD卡寿命

SD卡只能以块为单位写,不能字节寻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56KB RAM的51,不想外扩RAM,能不能在写入的函数中写数据块的时候把512KB的循环写入改成定时器 ...

那是256B,不是256KB。没办法,RAM太小,你可能必须得外扩什么东西了。推荐8脚的铁电,128KB足够,每次写入128KB的块。价格稍微贵点。要不然看看有没有512字节到8KB的便宜的串行SRAM,用SRAM功耗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卡只能以块为单位写,不能字节寻址。

开始先读取一次块的首地址,在连续写块数据的时候用计时器中断代替不能么?(做到125us进中断读数据存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始先读取一次块的首地址,在连续写块数据的时候用计时器中断代替不能么?(做到125us进中断读数据存数 ...

如果你能控制时序的话,这倒是个好主意,发送一个写指令,然后地址,然后每次发送一个字节,程序计数达到512时刷新一次SD卡。但是一旦掉电,最后一个扇区数据将丢失。而FRAM则不会丢数据。

网友:
PetitFat文件系统可以支持ram小的单片机

网友:
以前用过一款51内核的片子,有可以扇区自编程,
在写入前,要先擦除一个扇区,擦除后变为全零,
后经实验发现,全为0时,写入什么数据,就会正确写入,
若写入的地址上的数据有为1的位,往这个地址上写数据,若为1位要写为0,不可以实现,
得出结论:这个芯片的flash,若要写入数据,可以从0写为1,但不可以从1写为0,要想改为0,就必须要先擦除整个扇区。
sd卡是不是这个情况,额~~~没试验过,LZ可以实验下,
如果和上面的情况是一样的话,并且并不需要更改存储的数据,可以擦出一变后直接写,下次写入一个字节也不需要重新擦除整个扇区~~~

网友:
JOjiiio记号,sd卡

网友:
存满一个扇区512字节再存咯

网友:
反正SD卡那么大,每个block就浪费一些也无所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控制时序的话,这倒是个好主意,发送一个写指令,然后地址,然后每次发送一个字节,程序计数达到 ...

SD卡一次快数据写入必须在写完最后的两位CRC校验码之后才能存进去吗?之前一个一个字节不是已经写入了block,为什么会丢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D卡一次快数据写入必须在写完最后的两位CRC校验码之后才能存进去吗?之前一个一个字节不是已经写入了blo ...

你在配置时关掉CRC就不用管CRC了。
SD卡刷新是在写满一个页(可以是512字节,8KB,2KB,1KB,===,看SD卡型号了,老的还有ECC给你写,新的SDHC这块就没有了),然后拉高CS,SD卡开始执行写入操作。
如果CS不拉高,那么SD卡是不会真正写入的。SD卡内部有个页大小的SRAM缓存的。只有刷新时才会把里面的数据拷到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