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在studio 6中,C中如何插入asm?

楼主(2013-11-09):
C中的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在asm中如何调用?

C文件与asm文件的,变量与函数如何相互访问。

网友:
好像是直接使用
asm{

/*asm code here*/

}

网友:
变量定义时指定内存地址,

网友:
在C中插入汇编很简单, 用asm{}, __asm__ {}都可以,如果要了解更为复杂的内联汇编,可以参考:
http://www.ele.uva.es/~jesus/per ... 4.5/inline_asm.html

如果要在C、ASM直接相互引用,对于AVRGCC、AVRStudio,参考:
Atmel AT1886: Mixing Assembly and C with AVRGCC

如果是用IAR Workbench,C、ASM的交叉应用请参考:
AVR034: Mixing C and Assembly Code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8-bit AVR microcontrollers

楼主:
在C中插入汇编很简单, 用asm{}, __asm__ {}都可以,如果要了解更为复杂的内联汇编,可以参考:
http://www.ele.uva.es/~jesus/per ... 4.5/inline_asm.html

用asm{}, __asm__ {}下面写程序,跟纯asm文件下写的一样吗?还是跟复杂的内联汇编一样?复杂的内联汇编是最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