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上位机显示问题

楼主(2013-11-09):
最近在用Labview做一个上位机,姿态显示是用的绕坐标轴轴先后旋转的方法。
想请问一下,大家是怎么把传来的姿态角和旋转顺序和角度联系起来的呢??

网友:
同问啊 姿态角的定义是什么? 越想越倒退了。。。

网友A:
感觉是先旋转yaw,然后pitch,最后roll
凭空想的,个人看法,好像说得过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先旋转yaw,然后pitch,最后roll
凭空想的,个人看法,好像说得过去呢 ...

为什么呢? 我知道欧拉法旋转得到坐标转换矩阵的时候,是有规定旋转顺序的。但是它又是怎么和加速度计得到的角度联系起来的呢?实在想不清楚加速度计测得的是哪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