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发长短键+shift键+环形buf]简洁且功能强大的按键程序

楼主(2013-11-09):
提供一个简洁且功能强大的按键程序,供大家参考[并发长短键+shift键+环形buf]

主要参考:
1.[转]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6%8C%89%E9%94%AE
2.[推荐]一种软件去除键抖动的方法:http://blog.csdn.net/joseph_happy/article/details/5133708

功能:
1.支持最大32个按键(视编译器所支持的数据类型而定)
2.支持不同的扫描方式(根据具体情况编写KeyIOread()和KeyInit())
3.支持按键消抖处理
2.支持按键环形缓冲区
5.支持短按键,短按键数量 = 最大按键数 - shift按键数
6.支持长按键,长按键数量 = 最大按键数,延时判定时间和扫描周期均可配置
7.支持shift键,shift键长按短按均可生效
用法:
1.每20ms~50ms调用KeyScan()扫描按键
2.调用KeyHit()判断是否有按键
3.调用KeyGet()获得按键值

关键代码:
/*************************************************************************************************************
函数名称:KeyScan()
函数入口:无
函数出口:无
函数说明:
1.功能说明
  a.按键消抖
  b.捕捉长按键和短按键
2.算法说明
  a.滤波算法
    1).PreScanKey&NowScanKey: 取连续2次按键的高电平值
    2).PreScanKey^NowScanKey: 取连续2次按键的差异部分
    3).PreReadKey&(PreScanKey^NowScanKey): 取前一次按键值的差异部分
    4).上面的合起来即:当前按键值等于连续2次有效按键值或前次有效按键值
  b.按键获取算法
    1).NowKey ^ PreKey                                : 边缘触发
    2).NowKey & (NowKey ^ PreKey)或(~PreKey) & NowKey : 上升沿触发
    3).PreKey & (NowKey ^ PreKey)或PreKey & (~NowKey) : 下降沿触发
3.调用说明
  a.对下调用的KeyIOread()中,有效按键必须为高电平,且每个bit表示一个按键值
  b.应用调用该函数的间隔应该在20ms~50ms,在调用间隔内的毛刺均可滤除。
*************************************************************************************************************/
void KeyScan(void)
{
  KEY_TYPE NowScanKey   = 0;                                  //当前按键值扫描值
  KEY_TYPE NowReadKey   = 0;                                  //当前按键值
//INT32U KeyPressDown = 0;                                  //按键按下
  KEY_TYPE KeyRelease   = 0;                                  //按键释放
  KEY_TYPE KeyShiftMask = KEY_SHIFT;                          //shift按键码
  NowScanKey  = KeyIOread();
  NowReadKey  = (PreScanKey&NowScanKey)|
                 PreReadKey&(PreScanKey^NowScanKey);

//KeyPressDown  = NowReadKey & (NowReadKey ^ PreReadKey);
  KeyRelease    = PreReadKey & (NowReadKey ^ PreReadKey);
  KeyShift      = KeyShift ^ (KeyRelease & KeyShiftMask);
#if LONG_KEY_EN > 0
  if(NowReadKey == PreReadKey && NowReadKey){               //长按键有效判断
    KeyPressTmr--;
    if(!KeyPressTmr){                                       //长按判断周期到,保存相应长按键值
      KeyBufIn(NowReadKey | KeyShift);
      KeyPressTmr = KEY_PRESS_TMR;                          //重置按键判断周期,准备获取下1个长按键
    }
  }
  else{
    KeyPressTmr = KEY_PRESS_DLY;                            //按键变化,重置按键判断周期
  }
#endif

  if(KeyRelease & (~KeyShiftMask)){                         //短按键判断
    KeyBufIn(KeyRelease | KeyShift);
  }

  PreScanKey     = NowScanKey;
  PreReadKey     = NowReadKey;
}

网友A:
很牛逼的赶脚有莫有

网友:
不觉明历!

网友:
先标记下,有空来看看

网友:
现标记下  学习

网友:
好。MARK.
有时间看看。
谢。

网友:
能不能用C51写个啊?

网友:
标记下,再慢慢读

网友:
标记!!!有时间看。

网友:
不错。相当的OK

楼主:
果然没详细的说明是很容易沉掉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看是否有有缘人

网友:
先标记下,等用到的时候再来看看,看能不能移入单片机中。

网友:
有时间可以试试

网友B:
如何判断
长键按下
短键按下
长键释放
短键释放
组合键

有呼叫范例吗
另外在FIFO是否须加上临界区?

网友:
看看 以后不定能用上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看看, 不觉明历!

网友:
感覺會是很有用的東西

网友:
楼主这个头文件,能不能传上来,#include "bsp.h",还有,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C:
刚看了下楼主的程序,确实很简练,但,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楼主的程序如何知道,从缓存区里读的按键到到底 是 长按,短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没详细的说明是很容易沉掉的

其实你已经给出了两个链接,原理方面基本OK,不过你的代码如何使用,如何配置,再配上一个实例说明更好.

不过我更关心的是: 你是否真正应用了? 稳定吗? 因为打算尝试一下放产品上去,可又没时间来测试,故且问问楼主.

网友:
好使不好使啊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判断
长键按下
短键按下

再详细点说明吧:
1、所有按键都是判释放有效,即判下降沿触发。(函数中我也给出了按下的判据注释,你可以自己修改程序用按键按下作为有效判据,但是这样不好区分长按和短按)
2、长按键是等待X秒有效后,以Y秒为周期发送键值给环形fifo,即长按会在一段时间后fifo中会有多个按键值,即长按键和短按键的键值无法区分,长按键=N个短按键码,N的数量和时间有关。
3、组合码,发送的键值=组合码+按键值,使用时,点击一次你设定的shift键后,后面按下的按键就都带对应的组合码了,在按一次就取消组合键了,被设置为组合键的按键将失去常规按键的功能
4、另外补充一点组合键、长按键、短按键都是用位操作写的,所有都是并发功能都是并发独立的,所有按键的处理也都是并发独立的。你可以同时按好几个按键测试,都会并发响应……
5、fifo没有加临界代码保护,因为刚开始学os,还没弄懂哪些是要保护的代码,也不清楚是关中断,还是锁调度器,还是用互斥量好,所以还没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下楼主的程序,确实很简练,但,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楼主的程序如何知道,从缓存区里读的按键到到底  ...

1、长按键=N个短按键,N的数值与时间有关
2、长按键和短按键从键值上无法确认
3、bsp.h是提供底层驱动的支持的,包括具体IO操作和数据类型的宏定义,具体IO操作我就不给了,给出bsp中数据类型的宏定义吧:
/*************************************************************************************************************
                                                                                                   Data Type                        数据类型
*************************************************************************************************************/
#define BOOLEAN            char                                      //布尔量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无符号 8bit整型量
#define INT8S              char                                      //有符号 8bit整型量
#define INT16U    unsigned short                                     //无符号16bit整型量
#define INT16S                               short                                     //有符号31bit整型量
#define INT32U    unsigned long                               //无符号32bit整型量
#define INT32S                               long                               //有符号32bit整型量
#define INT64U    unsigned long long                    //无符号64bit整型量(有的编译器可能不支持)
#define INT64S                                     long long                    //有符号64bit整型量(有的编译器可能不支持)
#define FP32      float                                              //单精度浮点数
#define FP64      double                                             //双精度浮点数

在提供一个简单的调用范例:
void MainTask2(void *pdata)
{

        while(1)
         {
                 KeyScan();
                OSTimeDlyHMSM(0,0,0,50);

         }

}

void MainTask1(void *pdata) //Main Task
{
        INT32U key;

        while(1)
         {
                if(KeyHit()==TRUE){
                        key = KeyGet();
                        APP_TRACE_INFO("\nkey=0x%04x\r\n",key);
                        switch (key)
                        {
                                case KEY_UP:SDcarTest();
                                                        break;
                                case KEY_DOWN:FlashTest();
                                                        break;
                                case KEY_LIFT:LcdTest();
                                                        break;
                                case KEY_RIGHT:
                                                        break;
                                case KEY_ENTER:
                                                        break;
                                case KEY_ESC: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上面是假设os中跑着两个任务,其中MainTask2,负责每50ms扫描按键,MainTask1,检测有按键触发时,执行对应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已经给出了两个链接,原理方面基本OK,不过你的代码如何使用,如何配置,再配上一个实例说明更好.

不 ...

实例已经给出,配置的话看key.h吧,很简单的。代码写好后一直在用,但时间不长,不确定是否稳定,版本上也没到正式的V1.0版本

楼主:
顶顶再睡觉,终于有人看代码了,而不只是make

网友:
这几年做的每个项目都是重新些按键驱动,想找个通用型切高效的。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牛逼的赶脚有莫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顶顶再睡觉,终于有人看代码了,而不只是make

在下太笨,还是没想通,怎么判断是不是长按键,按下,楼主给的例子,似乎只是一个短按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下太笨,还是没想通,怎么判断是不是长按键,按下,楼主给的例子,似乎只是一个短按的例子 ...

呵呵,在详细说一下长按和短按的思路:
1,从键值上是无法区分长按和短按的,所以给出的例子中是可以同时测试到长按,短按的(当然shift键也能测试到,因为shift键的键值不一样)
2, 长短键是在KeyScan()中已经判定了,短按键就向buf发一个按键值,长按键就定期向buf中发送按键值(按键值和短按键的一样),所以我前面强调了长按键=N个短按键.
3,再说一下长按键在KeyScan()中的判定思路:
   a,KeyScan()先判定io的状态一直处于不变,且都是有效按下(IO状态有高电平的),这时开始计时按键的时间
   b,如果这个按键按下足够长的时间后,将其判定为长按键,然后继续累计时间,每达到发送间隔,则发送一个键值到buf中.
   c,按键释放后,将所有长按键相关的变量恢复成初始状态,等待下一次按键的出现.
4,在说一下长按键的一些其他问题:
   a,短按键优先级高于长按键,即如果你长按a,然后同时短按b,则不断相应b,a被挂起,直到没有其他按键的变化.
   b,支持多个按键的同时长按,因为都是并发处理的,所以多个按键和一个按键是没啥区别,唯一的不同是,触发时间只一个,所以多个按键的变化导致触发时间不断被重置,所以多个长按键同时按,以最后一个的按下开始计时,只有一个触发计时的设计也导致了长按键的优先级比短按键的低
   c,程序中没有区分长按和短按,所以但长按释放时会多触发了一个短按,由于实际长按的时候,产生多少个长按的键值码并不是太重要,所以这里我没有去处理这个'bug'
   d,由于长按键只是循环发送键值码到buf中,所以这个驱动不支持长按出第二功能的方式,所以我另外提供了shift键,来提供转意按键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下太笨,还是没想通,怎么判断是不是长按键,按下,楼主给的例子,似乎只是一个短按的例子 ...

好像长按键的争议比较大,我修改了一下代码,将长按键分成:长按连续键和长按shift键两种方式,修改后代码的功能:
1.每20ms~50ms调用KeyScan()扫描按键,调用KeyHit()判断是否有按键,调用KeyGet()获得按键值
2.支持最大32个按键(数量可配置)
3.支持不同的扫描方式(根据具体情况编写KeyIOread()和KeyInit())
4.支持按键消抖处理(可滤掉小于2个扫描周期的毛刺)
5.支持按键环形缓冲区(长度可配置)
6.支持短按键     :短按直接输出键值
7.支持短按shift键:点击后除了输出一次短按键外,还将后续所有其他按键的键值改为,shift键+按键值(包括长短按键)
8.支持长按连续键 :长按一定时间后连续输出按键键值
9.支持长按shift键:长按一定时间后反码输出键值(仅一次)
10.4种不同按键方式可相互叠加使用,所有按键功能都能并发输出

关键代码如下:

/*************************************************************************************************************
函数名称:KeyScan()
函数入口:无
函数出口:无
函数说明:
1.功能说明
  a.按键消抖
  b.捕捉长按键和短按键
  c.根据设置将按键分成短按键/长按连续建/短按shift键/长按shift键4种方式写入buf
2.算法说明
  a.按键获取算法
    1).NowKey & PreKey                                : 电平触发
    2).NowKey ^ PreKey                                : 边缘触发
    3).NowKey & (NowKey ^ PreKey)或(~PreKey) & NowKey : 上升沿触发
    4).PreKey & (NowKey ^ PreKey)或PreKey & (~NowKey) : 下降沿触发
  b.滤波算法
    1).PreScanKey & NowScanKey                        : 电平触发
    2).PreReadKey & (PreScanKey ^ NowScanKey)         : 采样保持
    3).NowReadKey = 1) | 2)                           : 带采样保持的电平触发
3.调用说明
  a.对下调用的KeyIOread()中,有效按键必须为高电平,且每个bit表示一个按键值
  b.应用调用该函数的间隔应该在20ms~50ms,在调用间隔内的毛刺均可滤除。
*************************************************************************************************************/
void KeyScan(void)
{
  KEY_TYPE NowScanKey   = 0;                                //当前按键值扫描值
  KEY_TYPE NowReadKey   = 0;                                //当前按键值
//KEY_TYPE KeyPressDown = 0;                                //按键按下
  KEY_TYPE KeyRelease   = 0;                                //按键释放
  NowScanKey  = KeyIOread();
  NowReadKey  = (PreScanKey&NowScanKey)|                    //电平触发
                 PreReadKey&(PreScanKey^NowScanKey);        //采样保持(即消抖)

//KeyPressDown  = NowReadKey & (NowReadKey ^ PreReadKey);   //上升沿触发
  KeyRelease    = PreReadKey & (NowReadKey ^ PreReadKey);   //下降沿触发

#if LONG_KEY_EN > 0
  if(NowReadKey == PreReadKey && NowReadKey) {              //用电平触发做长按键的有效判据
    KeyPressTmr--;
    if(!KeyPressTmr){                                       //长按判断周期到,保存相应长按键值
      if(NowReadKey & ~(KEY_LONG_SHIFT)){                   //长按键模式一
        KeyBufIn(NowReadKey | KeyShift);                    //长按键重复输出
      }
      else if(NowReadKey & (KEY_LONG_SHIFT) & ~KeyMask ){   //长按键模式二
        KeyBufIn(~(NowReadKey | KeyShift));                 //长按键反码输出作为第二功能键
      }
      KeyPressTmr = KEY_PRESS_TMR;                          //重置连按周期,准备获取下1个长按键
      KeyMask = NowReadKey;
    }
  }
  else{
    KeyPressTmr = KEY_PRESS_DLY;                            //按键变化,重置按键判断周期
  }
#endif

  if(KeyRelease){                                           //短按键判断
      if(KeyRelease &(~KeyMask)){
        KeyShift ^= (KeyRelease & (KEY_SHORT_SHIFT));       //shift按键码(边缘触发)
        KeyBufIn(KeyRelease | KeyShift);
      }else{
        KeyMask = 0;
      }
  }

  PreScanKey = NowScanKey;
  PreReadKey = NowReadKey;
}

相应的工程文件:

网友C:
楼主的程序,越来越强大了,本人,用在了一个产品上,感觉挺好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越来越强大了,本人,用在了一个产品上,感觉挺好使的

哈哈,希望找到有缘人,不过看代码的人确实不多,现在的社会信息量太大了,大家主要的问题不是怎么获得资源,而且怎么好好的吸收资源

网友E:
if(NowReadKey == PreReadKey && NowReadKey){               //长按键有效判断

既是    (1或者0) && NowReadKey      楼主确认这个没人buy?

另如果我代码里遇到短按就做动作,那么长按就是让短按功能多次重复出现,这功能在音量加减中就不错,但我的长按关机功能就不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f(NowReadKey == PreReadKey && NowReadKey){               //长按键有效判断

既是    (1或者0) && Now ...

你看我后面发的程序,我提供了长按连续键和长按shift键两种不同的输出方式,你的关机键用长按shift键的方式就ok了,我会将短按键码反码输出一次作为长按的响应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顶 之后还没仔细看

网友(2013-12-14):
好,就一个字

网友:
顶就一个字。

网友:
流弊,支持一个啊

网友:
好牛X,一定要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收藏下以后看

网友:
收藏下来,有空再仔细研究!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F(2014-01-15):
楼主, 组合键的应用在这里是相当于Shift 键吗?

我用了你的第一个版本的例子,组合键不大灵,需要二个键同时按下,同时松开.

网友G:
想问
(1)
NowReadKey  = (PreScanKey&NowScanKey)|                    //电平触发
                 PreReadKey&(PreScanKey^NowScanKey);        //采样保持(即消抖)
这不是电平变化+ 下降沿变化?
电平变化不是已经包含了下降沿及上降沿吗?
这不是有些多余吗?
不明白精粹所在,可以解释一下吗?

=======================================
(2)
KeyRelease    = PreReadKey & (NowReadKey ^ PreReadKey);   //下降沿触发
也就是释放按键,是吗?

if(KeyRelease){                                           //短按键判断
      if(KeyRelease &(~KeyMask)){
        KeyShift ^= (KeyRelease & (KEY_SHORT_SHIFT));       //shift按键码(边缘触发)
        KeyBufIn(KeyRelease | KeyShift);
      }else{
        KeyMask = 0;
      }
  }

也就是释放是才发送信号,那不是释放按键才做短按键所对应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问
(1)
NowReadKey  = (PreScanKey&NowScanKey)|                    //电平触发

1、这里不是下降沿变化,注意看这个的区别:
NowReadKey  = (PreScanKey&NowScanKey)|                    //电平触发
                 PreReadKey&(PreScanKey^NowScanKey);        //采样保持(即消抖)

PreKey & (NowKey ^ PreKey)或PreKey & (~NowKey) : 下降沿触发
====================================================
2、也就是释放是才发送信号,那不是释放按键才做短按键所对应的事?????
是的,程序里短按键是以释放为准,因为如果短按键以按下为准,就没法区分长按短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组合键的应用在这里是相当于Shift 键吗?

我用了你的第一个版本的例子,组合键不大灵,需要二个键同时 ...

你可以用第二版试试,上面有下载.不过我的设想是,你先按下shift键,然后在操作其他按键,这样输出就变了,不是同时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第二版试试,上面有下载.不过我的设想是,你先按下shift键,然后在操作其他按键,这样输出就变了,不 ...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明白,

我是将 SHIFT 键 关闭的, KEY_SHIFT=0, 然后将 PC0,PC1,PC2 接到三个按键,内部上拉,

我使用新的版本了.

现在单个键按下的时候很灵敏,长按也很好.

就是二个键同时按下时(组合键, 如判断 PC0,和 PC2 同时按下),要求很严格,要几乎同时按下去才可以,还有松开时要几乎同时松开,这点对于用户体验来说,是很差的. 按中组合键的几率很小.

将释放功能改为上升沿触发, 几率可以大很多,但是常有漏键情况.

//KeyPressDown  = NowReadKey & (NowReadKey ^ PreReadKey);   //上升沿触发
  KeyRelease    = PreReadKey & (NowReadKey ^ PreReadKey);   //下降沿触发

由于项目急,没有时间去研究,只能改了老的键扫方法.不过我相信这个键扫程序可以更加完美,等有时间了.再和楼主一起多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明白,

我是将 SHIFT 键 关闭的, KEY_SHIFT=0, 然后将 PC0,PC1,PC2 接到三个按键,内 ...

短按键模式的确认时间比较短,所有对双击的准确性要求是很高的,其实你这个需求可以使用长按键模式来实现,将触发时间设置设置在0.8s左右,这样当双击来使用.至于你要哪种长按键模式就看你的应用需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短按键模式的确认时间比较短,所有对双击的准确性要求是很高的,其实你这个需求可以使用长按键模式来实现, ...

楼主, 这个方面,我也偿试过了.但是用户在做键释放的时候,一样要求很严格.一个先释放,一个稍慢一点.同样的很难进入相应的模式.

网友:
等待更强大的版本

网友:
不错,空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个方面,我也偿试过了.但是用户在做键释放的时候,一样要求很严格.一个先释放,一个稍慢一点.同样的 ...

那我晚点 有空了再尝试改改滤波算法,看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我晚点 有空了再尝试改改滤波算法,看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楼主,新年快乐,过个轻松年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新年快乐,过个轻松年先.

晚上抽空研究了一下,双击不好实现啊,首先双击时会有3种情况:
A,最理想的同时双击,目前已经支持
B,同时双击下去,但分别释放,这个可以稍加修改支持
C,先按下一个键再释放,然后再快速按下另外一个键再释放,这种没有办法和单击区分开,目前无解.............

要实现上面B的判断可以这样改

将:
  if(KeyRelease){                                           //短按键判断
      if(KeyRelease &(~KeyMask)){
        KeyShift ^= (KeyRelease & (KEY_SHORT_SHIFT));       //shift按键码(边缘触发)
        KeyBufIn(KeyRelease | KeyShift);
      }else{
        KeyMask = 0;
      }
  }

改为:
  if(KeyRelease){                                           //短按键判断
      if(KeyRelease &(~KeyMask)&& !NowReadKey){
        KeyShift ^= (KeyRelease & (KEY_SHORT_SHIFT));       //shift按键码(边缘触发)
        KeyBufIn(KeyRelease | KeyShift | PreReadKey);
      }else{
        KeyMask = 0;
      }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晚上抽空研究了一下,双击不好实现啊,首先双击时会有3种情况:
A,最理想的同时双击,目前已经支持
B,同时双 ...

是的,确实是比较麻烦。

我试想过一个方法,就是使用 KeyMask 来记录按键真正按下的情况,例如说在长按次数里面增加一个变量,

如长按次数为2时,说明此时的按键是有效的(可用于组合键或是独立按键),双键组合时,错开一点点时间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释放的时候,能判断这二个键同时释放,或是错开一点点时间再释放的话,也可以。这样的话,手感应该比较好。

我尝试过,但是对释放的滤波算法还不是理解得很好,所以我就放弃了。

楼主可否参考一下此算法?

网友:
收藏了,以后有用

网友H:
还是没有搞懂长按键。请给个实例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没有搞懂长按键。请给个实例说明下。

实例在3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确实是比较麻烦。

我试想过一个方法,就是使用 KeyMask 来记录按键真正按下的情况,例如说在长按 ...

1.滤波算法你可以不管,这个只是做底层按键真值的判断,你在真值判断后来构思你的算法即可.
2.你说的方法不是非常要,需要延迟判断即意味着短按键的都带有一定的延时,这样短按键的手感会不 好的,因为你至少需200ms以上来判断一次按键,才能做到识别这种连按.
3.其实最致命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区分,先后按下的双击和先后按下的单击,导致要么误判概率高,要么单击判断高.
4.基于上面的假设,建议你在应用层上做这个双击的判断,如目前有按键A,B,C,D.其中AB为双击,那么收到代码AB,或A+B,B+A(加号表示先后两次按下),你都认为是双击即可.

网友:
赞一个,非常好

楼主(2014-03-01):
自己冒个泡

网友:
不错,程序精辟,注解到位。

网友:
正好用上,仔细拜读。

网友:
LZ有心人!

网友:
不错的按键代码~~

网友(2014-09-01):
先下载了再说·~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希望能有详细的讲解,圈圈教你玩USB书上也有一个按键程序,也不错,不过我没有看得太明白,书上也没有讲原理,比如粗。只能拿来用。

网友(2014-10-17):
先收藏,有空再拿出来看看

网友(2014-11-21):
认真看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
先标记下。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样

网友:
组合键逻辑比较复杂,
要求:
            先按下组合识别键,然后不管延迟多久再按下某个功能键都能正确识别为组合,  要命的是松开的时候,要求是不管先松开哪个键,组合键行为即告停止,并且在两键先后松开的过程中不得触发单按、长按等行为

网友:
楼主的程序相当强大,收藏先!有空再来研究

网友:
呵呵刚要用到按键部分,这就来看看楼主的贴。mark下

网友:
思路了解了,先咀嚼一下细节看看。。。

网友(2015-01-03):
很好用,稍微修改下就OK

网友:
看一下了,支持

网友(2015-02-15):
单片机不同,果断是没看懂啊~

网友(2015-08-17):
mark 一个, 简洁且功能强大的按键程序.

网友:
mark一下,并发长短键+shift键+环形buf

网友:
非常好,现在只能先收藏好

网友(2016-12-05):
这个也必须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