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D固态硬盘的选购

楼主(2013-11-09):
最近比较关注SSD固态硬盘,把一些心得分享一下
1,品牌推荐:Sandisk OCZ Crucial
2,不推荐:Kingston ADATA
原因,推荐品牌用的是非压缩算法,速度比不推荐品牌的压缩算法快2~3倍,我就买了一个ADATA的,速度比机械硬盘快的有限,非常的后悔,请网友们一定要注意呦。
3,推荐容量:128G起
4,不推荐容量:64G
原因:SSD容量越大,速度越快,在写操作是成倍的快呦
5,推荐OS:win7起
6,不推荐OS:winXP
原因:SSD的很多优化指令,XP没有,所以用SSD还不如用机械硬盘呢

我有空会写一个如何用SSD装Win7的帖子,让大家少走弯路,把SSD的优势彻底发挥出来

网友:
支持。 我用的是浦科特的128M的,不过MSata接口是SATA2的,性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但也挺不错。 开机11秒, 打开VS2012等软件也基本秒开,现在240G,256G的性价比貌似更高。推荐首选。

网友:
好帖子,一直在关注ssd硬盘,还没入手。

网友:
我用的三星 840 120g

网友:
都是老内容了。
压缩算法对很多内容效果并不大,这里考虑性能有限,压缩效果一般。不过压缩对于有些测试软件效果倒是很大,因为不少测试软件写入的内容有规律。。。

固态硬盘的优势在于随机读写性能。。。

另外ocz是一个大坑,大坑。。。

网友:
三星840pro 128 用着还不错

网友:
LZ肯定是新手,推荐那三个品牌真不是什么好牌子。推荐到这个论坛多看看 http://bbs.pceva.com.cn/forum-124-1.html

网友A:
LZ推荐的几个牌子真心一个上档次都没有,inter或者三星pro级别的或者浦科特的,把LZ所说的Sandisk OCZ Crucial甩出几条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推荐的几个牌子真心一个上档次都没有,inter或者三星pro级别的或者浦科特的,把LZ所说的Sandisk OCZ Cruc ...

我推荐的品牌价格比较适中,intel 普科特要贵一点,要是钱多,当然选择性当然大啦

网友:
楼主所说的“SSD的很多优化指令,XP没有”的是什么指令?如果只是TRIM的话,Intel和三星都是有XP下的工具软件的,能自动定期执行TRIM的;如果是AHCI的话,只要是集成了SATA驱动的XP盘安装的就能支持AHCI(AHCI是XP SP2年代就有的东西了);如果是4K对齐(也就是高级格式化),那也不用关心的,因为SSD出厂都是已经分好一个4K对齐的区了。

网友:
楼主说的金士顿的情况属实。其他的我给IO服务器用过INTEL跟三星,都给力。

网友:
840 evo  目前有6个在工作,看会不会坏吧。性能不错,价格实惠,tlc兴许没那么脆弱

网友:
打算有钱了买个来装上linux

网友:
  还是INTEL最靠谱,不解释

网友:
手头用着M4 128G和三星840 240G,感觉还行

网友:
ocz是垃圾,三星比垃圾好,还是intel吧硬实力太强了。

网友:
要便宜和性能兼顾的,可以试试东芝的~~~~

网友:
浦科特128M5S路過

网友:
intl 530用着不错。

网友:
楼主好人,最近一直在看SSD

网友:
关注中,打算升级中。。。

楼主:
很多人升级,就会想到CPU 主板 显卡 内存。现在SSD的价格下来了,给升级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如果你只用于办公,不玩游戏,那么我想在到达同样的使用体验到条件下,使用SSD的成本是最低的,便宜的300元(我的),贵的600元(sandisk)的。而且旧的硬盘还可以用,不浪费。
但是升级另外的几个构建,光CPU恐怕也要600元以上吧,换下来的旧的东西送给朋友都不一定有人要呢。
但是如果目的是玩游戏,那么没办法,就花钱吧。

网友:
下一块可能考虑scandisk~或者intel的~

网友:
用的M4 64G,只拿来当系统盘用。要是说推荐的话,我还想推荐搞个256G的,可惜没那么多钱呢……

楼主(2014-02-23):
我之前的ADATA的SSD突然坏掉了,于是借机换了一个Samsung的120G SSD。用AS SSD Benchmark 1.7 测试 总得分能到达832。之前的ADATA好像还不到300分。
我非常的满意.

网友(2014-08-10):
一年就坏掉了?

网友(2014-09-11):
据说现在混合硬盘性价比比较高,是这样的吗

网友:
关键是一些老机子,没有SSD接口,能上吗 ?

网友:
我用的是Intel 120G

网友:
Inter520-120G飘过,现在不到400啊

网友:
感觉SSD还是有些贵,再等段时间看看

网友B:
怎么得知 Kingston ADATA 比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得知 Kingston ADATA 比较不好?

这2个品牌用的是压缩算法,压缩了就慢啦,慢了还要SSD干嘛?另外我亲经历ADATA的一个SSD居然坏了。

网友:
压缩算法对于服务器之类的写入量非常大的机器可以有效的延长寿命,三桑的TLC产品就是如此做到的非常漂亮的数字
一般非压缩的SSD对于家用追求性能是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2个品牌用的是压缩算法,压缩了就慢啦,慢了还要SSD干嘛?另外我亲经历ADATA的一个SSD居然坏了。{:sad: ...

我不太了解哦,难道SSD不会坏吗?

你如何得知他们用的压缩算法?  你有他们公司内部做过开发?

网友:
现在用的威刚sp600,不知是系统还是什么原因,开机一会30秒,一会55S,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威刚sp900 开机16秒,系统嘛,WIN7

网友:
LZ确定研究了很久么……
1、OCZ返修率超高,怎么进的推荐名单
2、如果你不是跑分爱好者,不喜欢掐着秒表看开机。那么压缩主控和非压缩主控你根本感觉不出来(除了偶尔的拷贝电影时)。多说一句,sf2281是压缩主控,跑分的确不高,但绝不会让你觉得和机械盘差不多,毕竟最影响使用感受的连续读取和4K这两项上其实和非压缩主控基本相当。

牌子推荐这些:三星,英特尔,东芝,美光,闪迪.

网友:
看来下次要买Intel SSD了

网友:
打算买,过来看一下!

网友(2015-01-14):
打算买。参考下

网友:
买INTEL的吧

网友:
正在关注 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现在工作电脑上用mSATA 128G 家里电脑用2.5寸的128G

网友:
镁光的也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