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C工程

楼主(2013-11-09):
参数如下:
1、测试频率:20HZ ~ 500KHZ

2、测试参数:正负1%

     L   = 1nH ~ 9999H
     C   = 1PF ~ 9999mF
     DCR(直流电阻) = 1毫欧~100K
     ACR(交流电阻) = 1毫欧~100K
     阻抗Z   = 1欧~ 100M欧
     品质因数Q   =  0.1~9999
     相位 =-90~+90
     测试模式:并联或串联=可选

3、量测电压:
   L/C (电感、电容):0.1~2V
   DCR(直流电阻):0.7V

4、测试接口:4端点BNC Kelvin电表夹
有意合作者回复下,谢谢

网友:
http://shop62499896.taobao.com/
这是一个,你综合考虑一下,达到你要的标准,要花多少钱。要是成本提升不会聚升可以搞啊。

网友:
1pF,1nH……500KHz你觉得有可能够么……

网友:
要求怎么高,基本测量原理不好设计呀

网友(2013-12-15):
500kHz,要求还蛮高,还是找个现成的吧,貌似同惠达到你这所有要求的也就几款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