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四轴上位机的使用有些问题,请赐教

楼主(2013-11-09):
现在,想实现简单的将九轴数据在匿名四轴上显示出来,按照匿名四轴的帮助进行了效验,但是在波形显示的时候只有一个数据,就说说,我发了28个字节的数据从,但是最终显示只有00,是自己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A:
高级收码的   数据位    没有设置对 就是校验开关右边那个  优酷搜索   匿名四轴   有上位机讲解视频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收码的   数据位    没有设置对 就是校验开关右边那个  优酷搜索   匿名四轴   有上位机讲解视频    希 ...

哈哈,竟然惊动了茶哥。调了一晚上还没出来,打扰了,呵呵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5923-1-1.html
看了这个知道了

楼主:
比原来用的Visual Scope功能强大很多

网友A:
谢谢    希望这个工具能帮到大家    我们网站有最新版的,加入了gps  水平仪等功能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希望这个工具能帮到大家    我们网站有最新版的,加入了gps  水平仪等功能   你可以试试 ...

前辈,请问,为什么不让上位机进行计算,下位机只发送原始数据呢。在上位机里加入一个装换的函数,将ad值转换为对应的角度或者加速度,这样下位机发送的时候更简单一些。
还有,关于匿名四轴的代码,您的大部分函数都是在中断里完成的,大部分情况下不是避免在中断中写那么函数吗,我自己的代码在中断像您那样写,串口的读数有很多乱码。。

网友:
下位机用那些原始数据  也没法直接用   也要计算出角度了  再用角度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为什么不让上位机进行计算,下位机只发送原始数据呢。在上位机里加入一个装换的函数,将ad值 ...

这样写是有缺点的     新四轴就不是这个结构了     大量计算从中断里移出来了

网友B(2014-03-08):
怎么我收到的数据乱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收到的数据乱码啊

是不是底层硬件没做好

网友:
搞不出来啊!!

楼主:
按照我给的视频教程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我给的视频教程就可以

恩恩, 非常感谢, 终于弄出来了 , 但是有个问题, 只有我把数据校验关闭之后, 点开 “数据校验” 按钮 下面的 按钮: “数据显示”   按钮 才能够大量的接受数据, (也才能连续的显示波形, 感觉上位机接受的数据时对的, 波形的对的 因为我不动陀螺仪 波形也不会动)

网友(2016-01-02):
请问一下匿名上位机在我的电脑怎么不能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