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V850 4.10.2 M16C 3.60.1最新破解(方法更新)

楼主(2013-11-10):
     从网上看到了IAR ARM 6.x爆破的方法,颇有裨益,依葫芦画瓢想对V850最新版进行和谐,没想到在DLL处卡壳,后来发现是IAR增加了一个判断,修改后OK.
花了一个晚上,现在将破解后的文件共享,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有空再讲一讲过程,高手见笑了~~~
     应坛友需求增加最新M16C破解,更新至楼主位,请帮忙测试。
     已制作成补丁!

来自 35楼

楼主(2015-01-03):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Renesas V850 4.10.1 ,common component 6.5.8.2682
用第二个补丁好像没有破解成功,请楼主帮帮 ...

早不需要补丁了,复制压缩包里的V850目录到指定的目录内: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WIN7:C:\ProgramData\IARSystems\LicenseManagement\LicensePackages\

网友(2013-11-10):
这cpu用的人多么?

楼主:
是NEC的32位RISC单片机,由于是自己用,所以优先破了这个,如果有其他需要可以提出哈~
补充下使用方法:
除IarIdePm.exe解压到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common\bin
其余都放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v850\bin.

网友B:
楼主有空把这个破了吧EWM16C-36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空把这个破了吧EWM16C-3601

     已更新至楼主位,我已测过编译和模拟,由于没有对应仿真器,烦帮忙用仿真器帮忙测下,谢谢!

网友:
谢楼主!本人正在用R8C的片子,使用E8A仿真器,测试后告知结果。

网友C:
谢楼主,但是v850显示crc32 check: failed,然后就是nothing patched,error
我的是iar for v850, iccv850.exe显示版本4.10.2.50113

网友:
楼主有空把这个破了吧78k0 4.8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楼主,但是v850显示crc32 check: failed,然后就是nothing patched,error
我的是iar for v850, iccv85 ...

非常感谢你的反馈,我已经修正了2个补丁,请下载这个!

网友(2013-12-12):
   非常感谢楼主,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怎么没看到楼主所说的 IarIdePm.ex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看到楼主所说的 IarIdePm.exe?

目前来看,IarIdepm.exe不是必须破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IarIdepm.exe不是必须破解的.

我用E1,进行仿真,用了两天用不了了,好像没破解完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IarIdepm.exe不是必须破解的.

不能用了,麻烦楼主跟进一下。谢谢!

楼主:
能把你用的版本和详细提示信息说下么,看不见你的图?

楼主:
其他人有一样的问题么?
从你的截图看,可能是没有正确使用补丁造成的。请按照如下顺序再试下:
1.安装EWV850-4102-Autorun.exe   (版本一定要一致)
2.不用输入任何License
3.将9楼的补丁放入对应目录执行
4.打开IAR,在弹出的注册窗口下勾选不再显示

你应该可以看到和我一样的截图,所有应该都是No license,但是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他人有一样的问题么?
从你的截图看,可能是没有正确使用补丁造成的。请按照如下顺序再试下:
1.安装EWV8 ...

最开始是能用的,是不是因为我运行过那个license manager那个程序,它检查了license所以就不行了?我无意中点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开始是能用的,是不是因为我运行过那个license manager那个程序,它检查了license所以就不行了?我无意 ...

现在按照这个顺序重新安装破解可以么,破解过后就无所谓License有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按照这个顺序重新安装破解可以么,破解过后就无所谓License有没有了。 ...

是仿真那里选错了。选这两个才行。其它的都不行。这里提醒一下网友。

网友:
还有使用方法是,直接把楼主的补丁放到 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v850\bin 目录运行即可。

网友:
继续反馈一个问题,破解之后,按F12好像不跳转了,在函数名上右键 go to Definition 好像不能跳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仿真那里选错了。选这两个才行。其它的都不行。这里提醒一下网友。

我这里可以正常使用的是E1 ,Minicube ,MiniCube2和Simulator. 其他的由于使用的不多就没破解,对没有说明表示抱歉。 麻烦这位网友再重新试验下E1,如果可以的话?
按F12不跳转的问题测试了好几个工程都无法重现你说的问题 ,是否看下你的工程,是否包含了对应的头文件?
再次对反馈的问题表示感谢。

网友:
我下载了EWM16C-3601-Autorun.exe,把楼主的工具放到bin目录下,去运行,提示没有iccm16c.exe。是不是有官网下载文件不对还是安装不完全?

网友:
以下是操作的截图

网友: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m16c\bin   原来要拷贝到这个目录才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4-03-04):
我发现simulator和minicube和编译出来的lst文件里的汇编代码,三者都不一样
simulator和minicube的执行顺序也不一样。
同样一个if判断,minicube的反汇编窗口里的汇编指令和lst文件里的不一样

楼主:
我发现simulator和minicube和编译出来的lst文件里的汇编代码,三者都不一样
simulator和minicube的执行顺序也不一样。
同样一个if判断,minicube的反汇编窗口里的汇编指令和lst文件里的不一样
-------------------------------------------------------------------------------------------------------
这个问题应该和补丁没有关系,顺便提下,现在可以完美破解该系列的License.

网友:
ewm16c支持串口调试吗?

网友(2014-06-09):
引用 楼主:
我发现simulator和minicube和编译出来的lst文件里的汇编代码,三者都不一样
simulator和minicube的执行顺序 ...

请问楼主哪里有完全版的license补丁?

网友A(2015-01-03):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反馈,我已经修正了2个补丁,请下载这个!

我用的Renesas V850 4.10.1 ,common component 6.5.8.2682
用第二个补丁好像没有破解成功,请楼主帮帮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不需要补丁了,复制压缩包里的V850目录到指定的目录内: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 ...

我解压以后 重新启动IAR 现在情况是
---------------------------
LicenseManager
---------------------------
Failed to run the extraction command.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common\bin\IarUnpacker.exe" returned 1
---------------------------
确定
---------------------------
好像没有成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不需要补丁了,复制压缩包里的V850目录到指定的目录内:
XP: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 ...

解压后 运行IAR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压后 运行IAR 是这样的

仔细看看你解压的目录是否不对
另外请不要用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压后 运行IAR 是这样的

如截图,亲测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截图,亲测可用

弄好了 多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截图,亲测可用

LZ,现在IAR for M16C出了3.7版本了,3.6的license不能用,能不能帮忙看看3.7的呢? 或者哪里有3.6老版本的IAR下载?

网友(2015-02-10):
赞!楼主是搞汽车电子开发的把?

网友(2015-04-18):
请问楼主:IAR FOR 2.5 破解在win8 64位系统不能运行,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5-12-25):
EWM16C-3701-Autorun.exe  楼主这个能破解下吗 需要用到这个软件 帮忙下 可以吗

网友(2016-06-06):
楼主能破解一下for RL78的么? 或者能指点一下如何爆破么?

网友(2019-08-07):
小柯师傅 您好 我这有一个车用的V850芯片数据 能麻烦您给分析一下么?谢谢 我微信是 2324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