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普通的交流鼓风电机能否用MOS管控制开关呢

楼主(2013-11-10):
如题:
想用单片机控制MOS管来控制鼓风机开关

网友:
直流可以很方便,交流电路复杂

楼主:
交流我完全没方向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A:
加个继电器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继电器更好些

继电器频繁的通断 怕寿命问题

网友B:
不是有专用的大功率固态继电器,以前拆过里面用的貌似是双向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专用的大功率固态继电器,以前拆过里面用的貌似是双向可控硅

电路知道怎么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知道怎么样的吗

这个不知道,不过挺简单看着,网上搜一下有的是吧,或者买一个拆了

网友C:
用可控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可控硅吧

恩 我去看看 可控硅

楼主:
有没大侠推荐一个可靠的控制电路 可控硅的

网友:
哈,固态继电器,简单

网友:
use a full-wave bridge rectifier.

网友:
多大功率?现在遥控电风扇 和洗衣机里面都是双向可控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大侠推荐一个可靠的控制电路 可控硅的

固态继电器也用这种

网友:
固态继电器就好了,5V控制220V,380V通断。。。

楼主:
那可控硅有没办法去做过载保护呢

网友:
用双向晶闸管 比较合适

网友:
双向可控硅,资料问度娘,很多的

网友:
继电器,简单便宜。在触点接消火花电容。

网友:
记得哪里看到过,mos同步整流电路,变一下应该可以,不过就一个开关,搞复杂了有必要吗?

网友:
MOS管主要控制直流,像交流类的东西用可控硅比较好。

网友:
220v交流用  可控硅 、、固态继电器(内部也是可控硅),控制

bta12-、BTA16、BTA24、

网友:
找本大学课本,叫《电力电子》,电路一大堆

网友:
电机控制最好用2个单硅反并联。双硅感性负载不容易关断。

网友:
楼主需要控制的范围有多大,功率有多大,还有稳定性什么的,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固态继电器首选啊,没什么电路不电路了,你就将它当光耦用就行了,控制电压很宽,3~36v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