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个马潮老师的书上点阵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3-11-10):
有木有哪位大哥说说两句程序是啥意思?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10天了,竟然没有哪位大哥解释一下?有点悲哀。
LZ现在明白了吗?

提示一下,先运行一下看看效果;然后改动一下两个划线语句,比如:if(++row >=10) row = 0;  if(++i >=10) i = 0; 再看显示效果有何变化。这个能帮助你分析。

解释一下,我有意在显示子程序和主程序中都各使用一个i变量(这个不是好的编程方式),其实它们不是一个变量,这里是想考察学习者C语言的基础(如果C的基础不好,还是先把C搞好)。主程序的i变量i的值,传递给子程序中的row,加上子程序中的i变量,它们3个都是代表行数,可是意义分别也不同(留给LZ自己分析吧)。

原程序中实际移动了12行,8行是箭头图案,4行为空白不亮,这样的效果就是2个移动箭头之间有4行间隔,不会形成下面的箭头顶者上面箭头的屁股。

楼主:
明白了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