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三通道的接收器其中一个通道坏了,请问有这方面的.....

楼主(2013-11-10):
是一个遥控车上的接收器,发出接受信号发出pwm控制电调,舵机,其中控制舵机的坏了,拆开,其中一个vcc-gnd之间电容坏了,一个三极管坏了,上面有三个ic FT24C02,其他两个没有找到资料7105 amp27219 1211G,另一个TG48754 P82C12,三极管白了,看到最后一个数字是1
这个控制器如何接受遥控器信号转化为pwm的?坏在哪了,怎么维修呢
altium designer中的元件库在哪下,为何没有二位数码管,如有,望上传一份

网友:
你是搞维修的么?好像你发的帖子都是坏的东西哈

网友:
还是上图直观吧

网友(2013-12-31):
富斯的三通接,呵呵!

网友A(2013-11-10):
7105是2.4G收发模块,搜A7105可以找到资料
p82c12应该是单片机,因为7105需要SPI进行控制。

楼主(2014-01-05):
引用 网友A:
7105是2.4G收发模块,搜A7105可以找到资料
p82c12应该是单片机,因为7105需要SPI进行控制。 ...

为何这个东西只卖5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