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刷新显示内容总是缺段的问题

楼主(2013-11-10):
1. 软件功能:全部点亮所有段。
    单步仿真运行,可以全部显示段。
    全速仿真运行,总是缺段。
    脱机运行,总是缺段。

    请教是软件驱动的问题,还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单片机用的是现代MC96F6508A。51内核。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因为单步是正确的,可能是由于刷新太快,而液晶反应没那么快,导致缺数据

楼主:
谢谢。增加延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