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关于CY7C68013的问题

楼主(2013-11-10):
我在网上买了个CY7C68013的核心板(不带CPLD),其板载的时钟时48M的,我手中的FPGA上的时钟时50M的,不知道用它去和CY7C68013通信算不算异步的时钟域通信啊?

网友A:
68013a IFCLK 外部输入 范围 是5~48mhz,接50mhz应该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13a IFCLK 外部输入 范围 是5~48mhz,接50mhz应该不行的;

额,那个USB核心板上的时钟时48M的。。。这样可以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那个USB核心板上的时钟时48M的。。。这样可以吧?

额,我搞错了,板子上的是24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那个USB核心板上的时钟时48M的。。。这样可以吧?

5~48mh就可以  看以看看cypress 68013a  技术参考书册的第九章

网友B:
曰,用同步的,68013接一个时钟,FPGA用另一个时钟,中间用DistributeRAM解决异步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曰,用同步的,68013接一个时钟,FPGA用另一个时钟,中间用DistributeRAM解决异步通信。 ...

嗯,谢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