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如何做过载保护

楼主(2013-11-10):
如题:双向可控硅如何做过载保护

用双向可控硅做鼓风机等电器的开关控制,不知道能否加上过载保护功能

楼主:
有高手指点下吗 可以加莫元

网友A:
检测电流值 然后计算   这是一款变频器的过载表格,你可以参考下,这个检测时间为1s,也就是说1S检测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电流值 然后计算   这是一款变频器的过载表格,你可以参考下,这个检测时间为1s,也就是说1S检测一次 ...

1秒也太慢了吧  我想用硬件直接搭个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1秒也太慢了吧  我想用硬件直接搭个控制电路

只是过载,过载和过流不是同一个概念,过流的话用比较器输出接到mcu的中断管脚比较好,igbt之列的短路承受时间也就是10us以下,用软件检测基本保护不了,过载你看看表格里都是以S为单位的,变频器软起里面一般都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秒也太慢了吧  我想用硬件直接搭个控制电路

当然你也可以将检测时间设定为1ms,然后以ms为单位计时,过载一般都不是很敏感,过流检测都要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你也可以将检测时间设定为1ms,然后以ms为单位计时,过载一般都不是很敏感,过流检测都要us了 ...

还有负载2端是220V交流电  MCU没办法检测吧

网友:
用互感器或者采样电阻,互感器便宜的才4块钱

网友B:
检测电流,可以用互感器,或者串个电阻取样做整流,只是不能隔离操作了。
对于电流不大的情况,可以用,但是电流瞬间很大例如负载短路的情况,根本不好使,因为可控硅在导通后的整个半周里面是无法控制关断的,此时只能任由电流发展,如果严重过流发生在此时,芯片已经被烧毁,就算MCU产生了保护,停止了触发,也一样没有意义了。
我也在研究可控硅电路中的过流保护,做了很多实验,均以失败告终。使用大余量电流的可控硅,然后加保险丝似乎是最好的办法了,关键是成本啊。例如100MA电流,使用10A的管子,然后加200MA的保险丝,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使用带指示灯的保险是比较方便的,很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流,可以用互感器,或者串个电阻取样做整流,只是不能隔离操作了。
对于电流不大的情况,可以用,但 ...

100MA的电流就要使用10A的管子了啊

网友:
用的小了不行的,5A应该也差不多,再小的话,保险丝动作之前,就已经坏掉了吧,具体我没测试过

网友:
我测试了串电阻和CT的方法,都不行,等MCU反应过来,可控硅都爆掉了。

楼主:
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去做过流保护

网友:
硬件保护!!比较器,控制继电器,过压直接断开继电器!!

网友C:
过流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流过载?

不好意思啊 没说清楚 做过流保护就好了

楼主:
有没好的方法呢 求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好的方法呢 求推荐

过流保护直接用运放+比较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保护直接用运放+比较器就可以了

交流上共地怎么处理

网友:
线性光耦

网友:
以以往的实际经验,如果不过热损坏,加RC吸收足矣,。基本没有什么好方法防止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电流,可以用互感器,或者串个电阻取样做整流,只是不能隔离操作了。
对于电流不大的情况,可以用,但 ...

回复过才看见这个,您是行家。

网友:
用互感吧,稳压管作基准,放大控制就好

网友D:
可控硅作过流保护,特别是短路保护,是不行的。完全开通的话至少要导通10mS,强大的短路电流不到1mS就能烧穿。
如果是小功率负载,可以串一个阻抗以限制短路电流,变成过载保护。

非要用电子保护,可以用MOSFET,但电路要复杂些。

网友(2021-12-27):
引用 网友D:
可控硅作过流保护,特别是短路保护,是不行的。完全开通的话至少要导通10mS,强大的短路电流不到1mS就能烧 ...

是的。可控硅导通后,在10ms(50HZ)内不能关断,若短路,电流很大,1ms就能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