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电流源

楼主(2013-11-10):
采用proteus仿真一个电流源,报错说不收敛,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的。

仿真总是报错,准备在面包板上试一下

网友B:
仿真怎么加交流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仿真怎么加交流信号啊

从哪里看出楼主加交流信号了?楼主没有啊。
楼主的问题是不会用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怎么加交流信号啊

加的是1V的直流信号

楼主:
在面包板上试了一下,是可以运行的,只是输入电压比较小时,偏差比较大。但是仿真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面包板上试了一下,是可以运行的,只是输入电压比较小时,偏差比较大。但是仿真不了。 ...

可以仿真,而且线性度也不错。

网友(2014-03-30):
不错  大神的仿真~~~~

楼主(2014-08-13):
引用 网友A:
可以仿真,而且线性度也不错。

请问c1的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2018-12-21):
引用 楼主:
请问c1的大小如何确定?

零极点与稳定性,或者直接从运放datasheet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