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eae Logic 16 完全版运行 I2C 好容易自动关闭程序?

楼主(2013-11-10):
不知道是不是xx没有完全,我模拟都正常,但是实际读取经常自动关闭程序?
100M Samples @ 16MHz
SDA Lower edge
SCL Hi Level
而且全部版本都一样 1.1.15~1.1.17

网友A:
自动关闭程序说明程序中有个线程出错而没有异常捕获了。这个一般是程序BUG,LZ可以先换台电脑看看是不是系统的毛病,如果确定是程序BUG,向官方提交吧。闭源的东西,自己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关闭程序说明程序中有个线程出错而没有异常捕获了。这个一般是程序BUG,LZ可以先换台电脑看看是不是系 ...

Error: Sample rate combo box set to an unknown number

如果起动后,立即送资料给 Saleae16,Saleae16会自动离开并产生错误.
如果Delay 20 秒后在送资料给 Saleae16,Saleae16永远不会抓取资料.
我发现自动离开的现象不是只这些操作设定,自己查询 ..使用者\..AppData\Roaming\SaleaeLLC\Logic\Error....

Saleae Logic16 实在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