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只读函数为啥这么神奇?

楼主(2013-11-10):
各位大哥 我看了一个DEMO只读SI4432的数据是这样的 一下函数给形参为0X00 最后的返回值竟然不为0X00,跟着程序走了好几遍 感觉太奇怪了,有搞过SI4432的大哥又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unsigned char spi_byte(unsigned char TR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控制SCK 和 SDI,发射一个字节的命令,同事读取1个字节的数据
        {                                                                        // 没有包括nSEL的控制
                if (TRdata & 0x80)
                        SDI = 1;
                else
                        SDI = 0;

                TRdata <<= 1;
                SCK = 1;
                P1MDIN&=0XF6;
                if (SDO)
                        TRdata |= 0x01;
                else
                        TRdata &= 0xfe;

                SCK = 0;
        }

网友A:
有什么奇怪的呢?

网友:
你的程序里面根本没定义返回值

所以返回值是随机的。。。

楼主你太调皮了

网友:
楼主太调皮了!

网友:
没有return语句编译不报错么?

网友B:
你干嘛理会它的值呢

网友C:
代码没贴全。大括号缺了一半。

楼主:
好吧 我代码没贴全了 少了个RETURN ,

楼主:
重新整理 这个程序形参为0X00在STC上跑是正确的返回值是一个指定的数,而在C8051上跑是错误的输出依然为0X00;
unsigned char spi_byte(unsigned char TR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控制SCK 和 SDI,发射一个字节的命令,同事读取1个字节的数据
        {                                                                        // 没有包括nSEL的控制
                if (TRdata & 0x80)
                        SDI = 1;
                else
                        SDI = 0;

                TRdata <<= 1;
                SCK = 1;

                if (SDO)
                        TRdata |= 0x01;
                else
                        TRdata &= 0xfe;

                SCK = 0;
        }

        return (TRdata);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奇怪的呢?

非常奇怪 代码已补全 请留意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代码没贴全。大括号缺了一半。

大哥 想必做事是特别仔细认真的人
代码已补全 请留意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理会它的值呢

这个值我拿他有用哈 代码已贴全 请留意跟帖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只读SPI?

网友D:
写的啥啊
             TRdata <<= 1; 这样的语句 SPI 的MOSI能工作么?

00为啥变了?
                if (SDO)
                        TRdata |= 0x01;
                else
                        TRdata &= 0xfe;

看书吧, 没有比这更基础的C知识了。

网友:
TRdata <<= 1 怎么影响SPI,也遇到到相识的情况?

网友:
SDO没有在这个函数里面定义  但是你用到了SDO   想必是全局变量了

SDO的值影响了return的值

也就是说   函数的返回值和函数本身运行结果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的啥啊
             TRdata

好吧 刚刚自己分析了良久搞懂了,

网友E:
这尼玛不需要分析良久吧兄弟。。。

网友:
我想说i: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尼玛不需要分析良久吧兄弟。。。

  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尼玛不需要分析良久吧兄弟。。。

14楼大哥分析的对 这个函数确实存在问题,认真看过SPI后发现

网友:
代码没有错,而且很精巧。
形参TRdata传进来的值从高位开始,8位依次送给SDI;同时SDO的值送给TRdata的低位,也是送8次。
结果是TRdata的旧值从SDI发出去,SDO的新值从TRdata收回来。

关键是要有SPI从属设备,结果才会正确。

网友E:
楼主来个总结三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代码不全

网友:
返回值是不是等于0xff

网友F:
代码没问题啊,在C8051上跑不对是不是IO的设置不对?

网友:
路过,笑了那“这尼玛不需要分析良久吧兄弟。。。”
要是我,我就恶补一下C了

网友:
SPI是时钟收发一体的。基本知识。仔细学习SPI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代码没问题啊,在C8051上跑不对是不是IO的设置不对?

端口初始化就直接打开了交叉 和端口整体拉高 , 就做了这一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来个总结三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总结   1:C8051拿上述程序 写没有问题    2读依然读出的数据是00
           3依然没有解决

网友:
程序不需要改  也没加中断么   一般的IO口如何当计数器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