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装USB转串口不成功,PL2303的芯片;错误代码31

楼主(2013-11-10):
win7下装USB转串口的驱动,装上去一直有个感叹号,用驱动精灵也都跟新过驱动;而且驱动程序也都是最新的了,咋就不行了啊

网友:
试了一下,WIN7好像不用装驱动了,插上就自己识别了,不过好久没用过,不知道能否正常通信。

网友:
系统是太监版的不行,还是换回MSDN 原版才能解决那个问题

网友:
我晚上也是在WIN7 64位系统下装了驱动,最后用的是www.wandrv.com这里面的WIN7 64位驱动助手安装上的。

网友:
我的好像没有问题 PL2303 和FT232都可以用的呀 系统是WIN7  64位的

网友A:
我也出现了这个现象,好像我自己把c盘的系统文件usblib0.dll覆盖了,到现在还没搞好,重装几种版本的2303驱动都没用,驱动人生能识别出驱动已安装,但硬件就是识别不出,哎,不知道是不是usblib0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XP的,之前能用的,后来不知怎么的脑抽了,改了系统文件。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PL2303的驱动:

Win 7 64位 USB 3.0用PL2303转出的串口单片机下载程序时,很不稳定 —— 这是自己测试的结果,后来坏了FT232RL的,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一直使用  win7 64位  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我是win7 32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了这个现象,好像我自己把c盘的系统文件usblib0.dll覆盖了,到现在还没搞好,重装几种版本的2303驱 ...

我好过一次,单查了一下别的USB 转串口就又识别不了!

网友(2018-03-11):
我的win10是从win7升级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代码31,怎么都搞不好,不想用虚拟机,看来只好重装了

网友:
2303有好几个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