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工作状态指示

楼主(2013-11-11):
请问各位,我通过哪种办法才能把电机的旋转 与 停止两种状态,通过 高低电平输出(高电平代表旋转,低电平代表停止),我的供电电压只有24V

楼主:
电机空载电流 2A ,最大电流15A,供电24V

网友A:
安装条件?

楼主:
安装在电机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条件?

谢谢回复,安装条件没有多少限制,能达到要求即可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电流,然后用一个比较器.如果是调速电机就更简单了.

网友:
检测电流感觉不合适,如果电机断电后由于惯性还在转怎么办?建议加装增量编码器,可以测出电机正反转和停止状态,还能测出转速,用起来会麻烦点麻烦,100相的就足够了
欢迎有新的方案

网友C:
用一个增量编码器,能测出电机的正反转和停止,还可以测出速度,如果LZ只要高低电平输出就得专门做个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取电流,然后用一个比较器.如果是调速电机就更简单了.

不是调速电机,去电流的方式不太可行,需要增加的电路比较多,最好能够直接增加一个传感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增量编码器,能测出电机的正反转和停止,还可以测出速度,如果LZ只要高低电平输出就得专门做个电路了 ...

不想重新做电路,没有专门的传感器可用么?

网友D:
什么电机?
或许可以
1,增加触点,判断启停
2,测电流,判断电机运行状态
题目说得不够明白,自己参考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重新做电路,没有专门的传感器可用么?

呵呵,我突然想到一个好方法啊,看来这10分要给我了,我还没挣过莫元呢,
个人感觉测电流有个局限性,如果电机在断电后由于惯性在转怎么办呢?
LZ可以用一个震动传感器,就像汽车防盗器的那种,放在电机上,只要电机转就会有震动,就会有信号了,不过不知道震动传感器的信号是怎么样的,好像是有震动时就不停的高低转换,没震动时要不高,就要不低,具体要LZ自己去查了

还有用接近开关,转的时候有高低在变,不转就一直高或一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机?
或许可以
1,增加触点,判断启停

直流不可调速电机,检测电流增加的方式需要增加的电路太多,请问如何增加触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突然想到一个好方法啊,看来这10分要给我了,我还没挣过莫元呢,
个人感觉测电流有个局限性,如 ...

想法很新颖,谢谢了,可是我的设备使用在车上,时时刻刻都有震动

网友:
看你硬件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不可调速电机,检测电流增加的方式需要增加的电路太多,请问如何增加触点呢? ...

有碳刷吗?如果有可以检测火花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法很新颖,谢谢了,可是我的设备使用在车上,时时刻刻都有震动

检测油泵吗?
我也是做车载设备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机?
或许可以
1,增加触点,判断启停

电机控制自带一个直流接触器,通过它来判断么?如果电机出现故障就比较麻烦了,所以还是倾向于检测电机转动的传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流不可调速电机,检测电流增加的方式需要增加的电路太多,请问如何增加触点呢? ...

在控制他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上加辅助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油泵吗?
我也是做车载设备的,呵呵,

不是的,是车载刹车方面的,蓄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控制他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上加辅助触点

通过监测触点无法判断出电机是否出现故障,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车载刹车方面的,蓄能器

用接近开关

网友D:
可以用霍尔器件或者改动硬件电路都可以,不难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霍尔器件或者改动硬件电路都可以,不难实现吧

如果要改动硬件电路的话应该是不难实现,关键是原来的设备中没有硬件电路,客户只负责控制电机的启停,现在他们需要反馈回电机的状态,最好在不增加硬件电路的前提下,安装一个传感器能够解决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改动硬件电路的话应该是不难实现,关键是原来的设备中没有硬件电路,客户只负责控制电机的启停,现 ...

那就用霍尔器件吧

网友A:
最简单的,接电机两输入(直流电机,其他类似),有隔离要求可使用光耦什么的,注意做好防护

网友:
最简单的,接电机两输入(直流电机,其他类似,前提通电就转那种),有隔离要求可使用光耦什么的,注意做好防护,含反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接电机两输入(直流电机,其他类似),有隔离要求可使用光耦什么的,注意做好防护 ...

能详细说一下么?没明白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接电机两输入(直流电机,其他类似,前提通电就转那种),有隔离要求可使用光耦什么的,注意做好 ...

是什么接电机的两输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接电机的两输入呢?

之前就问安装情况,如果电机的电极无法接通,则在电机轴(或其他相关运动部件)加磁钢,用霍尔传感器,也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就问安装情况,如果电机的电极无法接通,则在电机轴(或其他相关运动部件)加磁钢,用霍尔传感器,也 ...

谢谢了 ,看来只有增加硬件电路了

网友:
不增加硬件电路很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