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仪表电源

楼主(2013-11-11):
汽车仪表电源原理图,不知其中的三极管的作用。请大佬们解读一下。

网友:
应该是输入过压,限流用的!

楼主:
请楼上仔细讲一下。

网友:
楼上的电源电路是从哪儿来的?是我们03年出的图,用于工程机械产品的(从合肥或安徽公司看到的?)

楼主:
我从实物上测的是2011年的板子。

楼主:
是叉车仪表上的,楼上有没有标准的,能否让我看一下。

网友:
仪表名字应该是ZB908仪表,现在这种电路已经用得很少了,因为成本较高.
标准参考QCT727-2007

楼主:
是:ZB908,我想参考一下标准的线路图,不是行业标准。

网友:
你抄的电源电路是正确的.没问题

网友:
貌似就是输入过压保护的,没有限流。
输入高于约37V时,输出稳定在约37V。
输入高于约60V时,输出关断。

网友:
回LS
限流由LM2576完成(限流3A左右);
其它的正解.

楼主:
我今天完成了整张原理图的测绘,楼上能不能给我看一下。邮箱:ZJSXHWL@126.COM

网友(2018-12-06):
电源系统是汽车仪表的关键,不管采用何作电路方式,只要能通过电子兼容测试这关就OK。

网友:
Q3的作用是电源过压保护!R1.R2是电源分压采样,取电源保护的阀值用的,触发后Q3导通与R3构成回路,保护后续电路,其作用与VZ1是相同的,可能是触发阀值不同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