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圆轨和光轴 哪个做雕刻机好 行程500*800

楼主(2013-11-11):
看坛子里自造雕刻机用的很多都是光轴。 淘宝上圆轨跟光轴价格差不多啊。 何解?

网友A:
圆轨刚性好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轨刚性好点吧

那为什么很多人做雕刻机都用光轴呢

网友:
两侧固定, 简单, 容易

网友:
按我的理解,滑轨需要配合高平整度的安装面才能达到高精度,一般DIY没这个条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很多人做雕刻机都用光轴呢

个人理解:
光轴安装比较简单,圆轨对安装要求稍高些,且,对刚度要求高的,好像都是圆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