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仿真器联机出现下列问题 见图

楼主(2013-11-11):
LGT 仿真器联机出现下列为题 见图

我点升级就卡死了

网友A:
LGT仿真器是不能用Studio的升级的,请问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Studio6?
直接在官网上下载SWDICE-mkII for studio6的驱动安装即可。
如果还提示你更新固件,点cancel忽略也没有问题。

网友:
LS 正解 +100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T仿真器是不能用Studio的升级的,请问你用的是那个版本的Studio6?
直接在官网上下载SWDICE-mkII for stud ...

我用的6.1的版本,已经刷了你给出给出的studio 6的固件还是这样,我之前下载了坛子里给出的6.0版本结果不能建立工程,还真够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6.1的版本,已经刷了你给出给出的studio 6的固件还是这样,我之前下载了坛子里给出的6.0版本结果不 ...

点击close后,可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close后,可否使用?

不能使用,

点cllose 后直接就这样,读取不到内部id和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使用,

点cllose 后直接就这样,读取不到内部id和电压

你把点击 上图中的【Apply】按钮试过没有? 我这边也安装6.1试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点击 上图中的【Apply】按钮试过没有? 我这边也安装6.1试下先

先谢下,按 Apply 直接回到之前要升级的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点击 上图中的【Apply】按钮试过没有? 我这边也安装6.1试下先

http://www.atmel.com/Images/AStudio61net.exe
下载链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atmel.com/Images/AStudio61net.exe
下载链接

我们测试发现Studio6.1和之前的6.0版本有明显的不同,目前调试器估计对6.1并不能很好的支持!

所以我们建议暂时使用Studio 6.0 build 1843&1996, 或者Studio 4.18 + (sp3).
下面的地址有AVR Studio所有版本的下载:
http://www.atmel.com/tools/STUDIOARCHIVE.aspx

对应调试器的固件也可以在官网上下载:
Firmware for Studio 4.18
Firmware for Studio 6.0 build 1843&19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测试发现Studio6.1和之前的6.0版本有明显的不同,目前调试器估计对6.1并不能很好的支持!

所以我们 ...

ok,谢谢已下载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