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做开关用,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11):
我画了块板子,用了个PNP的三极管做5V的开关,结果师傅说这样用等于埋了个地雷。然后我就在 集电极后面加了个自恢复保险丝 限流1A(SS8550的极限电流是1.5A),再去问师傅,师傅说还是不行,我现在不是明白怎么原理。也不太好意思再去问,贴上来各位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A:
控制部分是电压多少?如果是3V控制,这个管子不可控

网友:
照你的设计,三极管的耗散功率是多少?大了三极管会发热严重。而且1A电流下,三极管压降要有1v左右了吧。

网友B:
2楼说的对,还有基集放个上拉电阻到5V 电流大了三极管是不行的,基集电阻10k太大

网友C:
为什么不用MOS管来控制电源开关呢?实际应用中MOS做开关用的很多

网友D:
be间不要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部分是电压多少?如果是3V控制,这个管子不可控

5V  的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间不要串电阻,

???请详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MOS管来控制电源开关呢?实际应用中MOS做开关用的很多

MOS管几乎没用过,能推荐一下不?

网友E:
就是说把10K去掉,让管子工作在深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说的对,还有基集放个上拉电阻到5V 电流大了三极管是不行的,基集电阻10k太大 ...

4.7K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说把10K去掉,让管子工作在深饱和状态

现在还有个问题,三极管后面稍微短路就要烧三极管。加自恢复保险丝有没作用   S8550的最大电流是1.5A  我加1A的保险丝

网友F:
三极管做开关管本身就应该处在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做开关管本身就应该处在饱和区,

把这些都还给老师 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这些都还给老师 了

推荐你一本书
《晶体管电路设计》
这本书写得挺好的

网友G:
1、看手册看一下PNP的最小的放大倍数,估计一下5V的电流会多大,然后选取基极限流电阻。同时要注意,基极电流会不会超过单片机IO的吸电流能力。
2、基极电阻与IO处,加一个上拉电阻。
3、建议使用PMOS,压降小,好用。

网友H:
6楼,10楼,说去掉电阻的两位,请说说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详细一点

首先,IO口输出高电平的时候是5V,电流经过电阻之后会产生压降,三极管b极的电压肯定小于5V,三极管不能关断,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首先,IO口输出高电平的时候是5V,电流经过电阻之后会产生压降,三极管b极的电压肯定小于5V,三极管不能 ...

“电流经过电阻之后会产生压降”——请问,这个电流要流向哪里?

新手无知不可怕,被不懂装懂的“高手”误导才可怕,我已无力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看手册看一下PNP的最小的放大倍数,估计一下5V的电流会多大,然后选取基极限流电阻。同时要注意,基极电 ...

这哥们详细、换成MOS管以后 关于我说的那个后级一短路就烧三极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流经过电阻之后会产生压降”——请问,这个电流要流向哪里?

弄错了,是发射极不能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你一本书
《晶体管电路设计》
这本书写得挺好的

看过一边,平时用的少,基本要忘了。。。对了去掉基极的电阻以后会不会超过IO的最大电流,少IC?

网友J:
5v电源应该有限流电路,因此加自恢复保险丝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一边,平时用的少,基本要忘了。。。对了去掉基极的电阻以后会不会超过IO的最大电流,少IC?

这得看你的hfe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5v电源应该有限流电路,因此加自恢复保险丝没有必要。

我是担心每次短路就烧三极管,如果产品出去后,很容易烧坏,虽然返厂维修容易,但是客户不会呀。最好是能做到自恢复就好了

网友G:
后级短路是什么情况?芯片烧了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6楼,10楼,说去掉电阻的两位,请说说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兄弟先别激动嘛,P管去掉限流电阻不一定会挂管子的,呵呵,看你b端接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几乎没用过,能推荐一下不?

大致的都是这样连接方式,自己可以再选个参数,一般的电路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电机控制系统,这个可能不太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担心每次短路就烧三极管,如果产品出去后,很容易烧坏,虽然返厂维修容易,但是客户不会呀。最好是能 ...

如果有经常短路的可以考虑加一个短路保护

网友K:
1、三极管射集不能承受负压,所以很不安全
2、电容的电不能泄放,不安全,源头电压低下去时,会怎样?
3、 MCU是否可以承受5V?
4、没有上拉,复位,或异常状态是否可以确定开关有效?
5、电容的充电缓慢一点,大的充电电流会引起电源上的一些不良反映,如扼流电感、DCDC输出电感的激动。
6、用三极管、压降大于0.3V,不能叫5.0V了
7、在大的电流下,放大倍数可能只有50倍,10K的电流,放大50倍,你算算。。。

A、建议用专门的电源管理MOS管
B、或专门的带EN的LDO(我认为这样最便宜、可靠)。

网友K:
PPTC只能在特定的场合用,因为他的性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它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地慢,
等你的BJT烧成灰烬了,PPTC可能都不会红一下脸,

网友:
从图上看,这个是给光耦供电的。电流是多大?如果只是光耦,电流应该不大的。为什么会短路?
用单片机直接驱动这个PNP的管,最好加在BE加一个电阻上拉。
另外,我感觉10K电阻太大了,4K左右最好。
如果只是电源控制,用那种有EN引脚的芯片会好用的多。
PNP一定要加上拉,在高位驱动。
NPN在低位驱动。
感觉是这样,用下来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Mos的年代,电源调整管不都是这么用。

网友L:
计算下,导通时的电流,基极电流 (5-0.7)/10K 约等于0.47mA, 这样算出集电极电流0.47*100=47mA (放大倍数和压降按常规估计)。这个怎么会烧呢,您下面带几个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级短路是什么情况?芯片烧了还是?

后面应为是接一些传感器什么的,产线上有时候可能VCC和GND接反,然后短路,然后必然就烧掉这个三极管,我现在的想法是,能否做成自恢复的。短时间短路能够自动断电。而且不烧电路

网友:
电源反接哪有不烧东西的,自恢复保险也不一定能保的了开关管的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K:
1、三极管射集不能承受负压,所以很不安全
2、电容的电不能泄放,不安全,源头电压低下去时,会怎样?
3、  ...

真正的高手!

网友M:
问问师傅这样改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计算下,导通时的电流,基极电流 (5-0.7)/10K 约等于0.47mA, 这样算出集电极电流0.47*100=47mA (放大倍数 ...

正常情况下不烧,后面稍微短路就一定烧,想做到自恢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问师傅这样改行么:

推  挽  ?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计算下,导通时的电流,基极电流 (5-0.7)/10K 约等于0.47mA, 这样算出集电极电流0.47*100=47mA (放大倍数 ...

带16个!还有8个光眼

楼主:
引用 网友K:
1、三极管射集不能承受负压,所以很不安全
2、电容的电不能泄放,不安全,源头电压低下去时,会怎样?
3、  ...

我试着回答一下:
1、三极管射集不能承受负压,所以很不安全
2、电容的电不能泄放,不安全,源头电压低下去时,会怎样? (电源掉电-->相当于地 0V 电容放电 所以三极管发射级承受着1.4V的反相电压?容易烧
3、 MCU是否可以承受5V?   (STC11F系列 5V的MCU 应该IO口应该能承受5V
4、没有上拉,复位,或异常状态是否可以确定开关有效?(没有上拉初始状态不能确定IO口的状态,故此不能确定开关的状态
5、电容的充电缓慢一点,大的充电电流会引起电源上的一些不良反映,如扼流电感、DCDC输出电感的激动。(我表示这方面真的没注意,往多指教
6、用三极管、压降大于0.3V,不能叫5.0V了(压降应该是两个0.3吧?)
7、在大的电流下,放大倍数可能只有50倍,10K的电流,放大50倍,你算算。。。(电流不大,只是用来驱动光耦和上拉的作用)

A、建议用专门的电源管理MOS管(能推荐一个电路吗?)
B、或专门的带EN的LDO(我认为这样最便宜、可靠)(能推荐一个电路吗?)

谢谢你这么细心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K:
PPTC只能在特定的场合用,因为他的性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它的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地慢,
等你的BJT烧成灰烬了 ...

师傅有说过保险丝不是用来防瞬间大电流,能否这样理解?

网友N:
如果只是控制光耦的话,这样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M:
问问师傅这样改行么:

弄巧成拙。
负载一旦过流,管子就互相锁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O:
弄巧成拙。
负载一旦过流,管子就互相锁住了。

就是锁住,保持横流。。过流消除之后,就回来了。。

有折返型的,大师来个啊。。我不会哦。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就是锁住,保持横流。。过流消除之后,就回来了。。

有折返型的,大师来个啊。。我不会哦。 ...

根本就没有恒流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根本就没有恒流功能。

是不对,我弄错了,正反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根本就没有恒流功能。

我又改了一下,上面那个图应该是npn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只是控制光耦的话,这样呢?

不只是一个光耦 控制17个光耦,外加10几个光眼霍尔。这应该算是一个总开关

网友:
那就用这个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根本就没有恒流功能。

我突然想到了IGBT内部就是此电路:

看样子IGBT电流不能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突然想到了IGBT内部就是此电路:

看样子IGBT电流不能过大。。

是的,这就是IGBT的擒住现象。
当Ids电流大到一个零界值时,或者当dVds / dt过高的时候,就会发生。

网友:
大开眼界啊

网友:
接这么多东西,还是客户自已动手~~
就不该用8550这些TO92的小管子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电路问题不大~如果管子导通后,电流在8550允许的范围内,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BJT用在供电线路上,似乎有点不稳定,CE压降还是比较大的,毕竟BJT受温度影响很大~可能照成后端的电压波动较大~
加FUSE没有意思的,产生短路的时候,FUSE来不及反应,BJT就洗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