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点阵屏负压问题解疑

楼主(2013-11-11):
如题,最近折腾LCD点阵240128的时候,遇到奇怪问题:一种标有“清华显示器”的屏能正常显示文字、图形,但Vo脚测量不到负压!板子上是自带负压的(ESCI7654),按说Vo脚应能测到-13V左右的负压(手上其它品牌的240128该脚如此,但负压IC是其它类型的),有知道为什么的吗?(我所知,负压是调节对比度显示的)

端子接口图片,另19、20是背光

网友A:
Vo是用来取偏压的
Vee接电阻到Vcc,Vo接电阻上

要注意看电阻有没有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是用来取偏压的
Vee接电阻到Vcc,Vo接电阻上

“Vo是用来取偏压的”明白,但是否一定是负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是用来取偏压的”明白,但是否一定是负压呢??

Vee如果是负压,Vo必须是负压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e如果是负压,Vo必须是负压才能正常显示

看来你没明白我意思:没有Vee的负压端子的接口会怎样?

网友:
说明Vo只是个摆设,对比度不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