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和 asic之间数据发送是ttl还是cmos电平

楼主(2013-11-12):
协议是spi的

fpga是ep4ce115的,asic是一款压缩芯片,现在我发送数据给asic ,用quartus pin planer ,默认2.5V default发送 ,感觉asic好像收到了没动静 ,是电平配置问题吗?

另外把fpga的 tx 拉出来到gpio ,能有波形吗?

网友:
cmos电平,数字电路CMOS工艺是主流,ASIC大部分也是cmos工艺
领跑电平的兼容性,实验室条件下,扇出一两个信号,TTL和CMOS电平直接是兼容的

何为CMOS电平,何为TTL电平
CMOS电平在电压大约70%VDD的时候为高电平,低于30%VDD的时候为低电平,中间电平为不确定性
TTL电平,一般是大于2V为高电平,低于0.8V为低电平,VDD=3.3V 4.5V 5V的时候,这个阀值基本是不变的,因为是电流驱动,能否PN结导通决定是0还是1

网友:
看asic的数据手册

网友:
quartus pin planer 可以选择3.3V的CMOS电平的啊

网友:
认真查看ASIC的手册中电气参数的部分,确定VIL/VIL/VOL/VOH,然后对照电平的参数表找兼容的电平来设置。可以看看ASIC的电源供电电压是多少,再结合前面的四个参数就能确定下来了。利用PinPlaner设置FPGA相应管脚的电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