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款低价格低管脚数的 CPLD 器件

楼主(2013-11-12):
MAX2 要 100 Pin 起步,封装太大了,谢谢!

网友:
MAX3000或者 MAX V

网友:
XC2C32A
XC2C64A
XC9536XL
XC9572XL

网友:
我也在找啊,只要能替换GAL16V8就可以了

网友:
epm3032,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lattice lc4064t48,  48脚封装比较小。

网友A:
LS几位能顺便在型号后面带个价么?大概给个数量级就好-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S几位能顺便在型号后面带个价么?大概给个数量级就好- -

淘宝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               .

淘宝上那些全是0.01,0.1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