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家用称芯片 可节省EEPROM

楼主(2013-11-12):
推荐一款家用称芯片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2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128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6级存储堆栈
128Byte EPROM
模拟特性
24位分辨率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0Hz~3.9KHz
内带电荷泵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158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2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
4×12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部晶振或WDT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3、.2V 、3.6V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最低2.5V可以自烧录
特点
此款芯片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18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常用测量系统的外围器件,只需7个普的电容即可。此款芯片实现了工作电压(2.5~3.6V)范围内任意把系统校准数据保存到OTP内。
应用场合
电子衡器
精密测量及控制系统

网友A:
正好有需要,收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需要,收下了。谢谢。。。。

欢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