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有木有可以续航2个小时、负重1Kg的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3-11-12):
帮朋友咨询信息,哪位牛人知道有可以续航2个小时,负重1Kg的四轴飞行器,型号,链接,都可以的。多谢了

网友A:
我知道一台续航十几个小时,负重一百多吨的四轴飞行器,型号叫波音7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一台续航十几个小时,负重一百多吨的四轴飞行器,型号叫波音747……  ...

4发动机也叫4轴吗。。。

网友B:
5imx上有个号称续航95分钟的,但是负重好像没有1kg

网友C:
飞艇续航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一台续航十几个小时,负重一百多吨的四轴飞行器,型号叫波音747……  ...

好吧。。。你差点告诉我歼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艇续航一个月

这个也是四轴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imx上有个号称续航95分钟的,但是负重好像没有1kg

麻烦给个链接,多谢了

网友:
卫星续航几十年的都有

网友:
V22两轴,续航几个小时,载重几顿。

网友:
续航2个小时....需要的电池估计都不只1公斤,然后就需要更多电池,然后重量更大,然后就需要更多更多的电池,然后.....就扛都扛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四轴的么?

既然你知道什么是四轴那你就应该明白4轴是飞不了这么久的,原理决定的

网友:
美国军方有

网友:
不用求了.. 实验室产品都没见过 ... 更别说商业的了...  自己分析一下也知道...

网友:
这个需求,推荐飞艇

网友D:
8轴,24寸碳纤桨,7015电机,有可能做到,楼主算一下看看

网友:
上汽油发动机,可变螺距控制,做到这个指标应该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8轴,24寸碳纤桨,7015电机,有可能做到,楼主算一下看看

你能算,不妨算一算.
希望学习一下.

网友:
无可变桨距的话,除非材料和电池技术有质的突破

小声说一下:我们正在做的小飞行器有希望,只是有希望……

网友E: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顺丰的无人机么- -不知道什么参数
估计载重肯定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续航有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顺丰的无人机么- -不知道什么参数
估计载重肯定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续航有多久 ...

那个是作秀用的

网友:
群里曾经有个213出2W找人开发一个四轴,续航久,负重强,抗干扰能力强,反雷达,隐蔽性好,你去问问做成了没

网友:
LZ的要求,目前应该没有

网友:
给钱我能做到载重1kg,悬停半小时

网友:
类似鱼鹰那种是不是可以达到续航时间的要求啊

网友D:
大概算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如果觉得有问题,请向厂家索要电机+桨的实测性能数据。
淘宝上卖7015电机的只有一家公司叫做“双天”,更大的电机要找其他厂家订制。有人在Tmotor定制过200mm直径的巨无霸无刷

7015+22寸桨,力效假设有10g/W
每个电机拉力825W*12g/W = 9.9kg
8轴就有79.2kg,电机和电调自重3.2kg
连续工作2小时,需要能量13.2kwh
电池能量密度200Wh/kg,重量66kg
剩下10kg用来做机架,碳纤维应该够了。

桨盘做得越大效率越高,所以往大了选就行,肯定有办法达到2小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概算一下不知道对不对,如果觉得有问题,请向厂家索要电机+桨的实测性能数据。
淘宝上卖7015电机的只有一 ...

动力电池一般也就150~170Wh/kg。
这重量肯定上油鸡划算,不过上油鸡也没必要四轴了……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给它扯一根电线比较靠谱,用电池的话可以yy下,做出来不现实,除非用核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一般也就150~170Wh/kg。
这重量肯定上油鸡划算,不过上油鸡也没必要四轴了…… ...

可以考虑用C数比较小的电池。持续飞2小时,电流0.5C,这类电池比较好的应该有200Wh/kg

网友:
楼主忘了加一条:遥控距离超过10公里.

网友:
达到这个条件,论坛就被新成立的内务部封了,淘宝也会被关掉了……

因为这样的四轴,外可以贩毒,内可以挂炸**_弹访问天安门……

楼主:
遥控距离是没有要求的,因为这个计划做自主飞行,不需要遥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