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没有AD的称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3-11-12):
想做一个电子称,看到首先必选AD。但我今天拆了一台70KG/5g的称,电路板上没有AD,只有一个OP7和LM324。单片机是新茂的SM8951AC25PP查了下不支持ADC的。请问一下,这样的电路是怎么实现这台称的?一直没有搞清楚。还望大神围观。。

网友:
关注一下,我原来做电子秤的,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积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路

哦,它能将电压输出转换成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路

正解,我拆过几个电子称(卖水果的那种),都是用积分电路的

网友B:
LZ搜索“双积分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搜索“双积分AD”

非常感谢,确实有这样的AD,还挺有意思的。看下原理,明天动手编程试试。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C:
电子秤芯片原厂 www.chipsea.com

网友D:
早期的秤是双积分的多,后来慢慢演变成三积分了,再后来现在基本是集成的ADC了,成本和集成度在不断降低,甚至现在有集成了ADC+MCU的芯片,而且灰常便宜,对于卖水果的秤,大部分是这类,关键是成本低,便宜。
其实以LM324的温度系数,如果不做软件处理,温漂大啊,唉,妈的在瓷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有这样的AD,还挺有意思的。看下原理,明天动手编程试试。 ...

确实是用电阻搭的积分电路,周立功网站有类似的方案文档。

网友:
涨见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秤是双积分的多,后来慢慢演变成三积分了,再后来现在基本是集成的ADC了,成本和集成度在不断降低, ...

误差能大到多少?5%能大到不?

网友E:
要有模拟开关 才能双积分吧

网友:
70KG/5G 那要做到至少15bit的分辨率啊,真猛。

网友:
5%的误差肯定不可能啦,常温下,各种指标还是可以的,足够了。所谓的误差主要就是温漂,国家 有相关标准的,这类廉价分立器件搭的低成本积分式AD根本没法正常过关的。要用好,一般都是8V甚至到15V电源对运放供电,才会改善。

楼主:
我把图给简单的抄了下。不太清楚工作原理,对模电相当于文盲。。
电阻和电容并未标正确值。
望大神赐教。

楼主:
上图。。左边运放是OP07,右边的四个是LM324的四个运放。不知道右下角那个什么用。。

左边的IN+和IN-是传感器信号输入端。INT0为输出。

网友F:
哈哈,这个俺知道,积分+比较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个俺知道,积分+比较器+定时器

能帮忙分析一下上面那图是怎么实现的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帮忙分析一下上面那图是怎么实现的么?

你这个土我也看不懂,但是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原理就是我说的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土我也看不懂,但是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原理就是我说的那样的

这个图我也只能看个到个放大电路——电压跟随器——积分电路——比较器——输出。但看了积分电路有模拟开关这个东西,不知道这个怎么实现的。叹。

楼主:
仔细的看了一下,图上有点错误,三级管画错了,我估摸着,这个就是模拟开关的作用。但我是模电文盲,不会分析,还请大神赐教。。

而双积分AD文档中有介绍,我再看看。我相信越来越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有模拟开关 才能双积分吧

是的,应该有个模拟开关的。而且是肯定有开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有个模拟开关的。而且是肯定有开关的。

一个开关似乎还不够
U2和左边的电阻连接关系是否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仔细的看了一下,图上有点错误,三级管画错了,我估摸着,这个就是模拟开关的作用。但我是模电文盲,不会分 ...

俺作過實驗, 參考看看
http://wp.me/ph3BR-Ni
http://wp.me/ph3BR-Gh

网友:
手机上的,暂时看不到图,但是,模拟开关不一定要芯片的,三极管可以,mos也可以,甚至俩4148和几个电阻也可以,某些性能优于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俺作過實驗, 參考看看
http://wp.me/ph3BR-Ni
http://wp.me/ph3BR-Gh

这个网站进不去呀,可否发到论坛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秤芯片原厂 www.chipsea.com

芯海的电子秤主控芯片和ADC用着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中山的厂家都能看到芯海的产品

网友:
给C18 充电,高到324 的pin5的电压,那么比较器反转,产生中断。开始通过三极管放电,定时器开始定时,到达t1(这个时间固定),再开始充电,重新计时,到中断的时候,记下时间t2。这个t2是变动的,跟324的pin1脚电压有关,然后就可以知道传感器电压了。当然,要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