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无刷电机控制,PWM干扰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3-11-12):
如题,最近做无刷电机驱动板,发现PWM频率干扰很严重,在所有电源线上都可以很明显看到在PWM的开关处,电源线上有尖峰,有的高达0.2V甚至更高。有时还会出现MCU复位等情况。不知如何解决,看论坛的贴子有大侠遇到到过,但也没见实际的解决办法。。还希望过来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2016-04-11):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解释一下吗

PCB走线的问题,要把板画好;

网友A:
楼主是采用什么方式驱动的,我上臂pwm驱动通过延时2us可以去掉,可以转,但下臂pwm一直转不了,上臂pwm驱动能转但效率太低了,打算研究bl开源的程序,楼主还在研究无刷电机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采用什么方式驱动的,我上臂pwm驱动通过延时2us可以去掉,可以转,但下臂pwm一直转不了,上臂pwm驱动 ...

上臂延时2us,不太明白,我说这类毛刺影响基本判断为PCB走线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是测试方式,地线回路;一直从事无刷电机驱动的硬件,没做软件;一般都是上桥PWM,下桥互补,即为同步整流,还有其他上PWM,下ON等等,很多种具体要看应用;BL新版本的程序有同步整流功能;

网友A:
过零点检测时进入中断再延时2us去读取比较器输出确认是过零点,我看好赢就是下管pwm驱动的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做无刷控制,你的问题我之前做有刷也遇到了
1) 百分之九十你板子布线有问题,我之前有刷的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改板子,改善很明显的
2) 你MOS导通速度是不是太快导致的?如果MOS导通过快的话下桥MOS的栅极会由于寄生电容被抬起来一点造成上下桥直通,适当减慢上桥的导通速度可以明显改善。

网友B:
我操,原来是个坟帖子啊,看来是班门弄斧了,LZ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做无刷控制,你的问题我之前做有刷也遇到了
1) 百分之九十你板子布线有问题,我之前有刷的出现 ...

我用了ir2003驱动的干扰最要是震荡和消磁时间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零点检测时进入中断再延时2us去读取比较器输出确认是过零点,我看好赢就是下管pwm驱动的 ...

这个意思呀,软件里面具体我不太清楚,可能也做过这样的处理;好赢各种驱动方式都有;具体看应用,车模与航模也不太一样,和负载及应用特性有关,不太记得哪篇文档有介绍过这几种驱动方式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做无刷控制,你的问题我之前做有刷也遇到了
1) 百分之九十你板子布线有问题,我之前有刷的出现 ...

是的,这两点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操,原来是个坟帖子啊,看来是班门弄斧了,LZ后来怎么解决的?

不会的;技术问题大家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分析;改PCB解决,也调整了驱动,像你刚说的那两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在做无刷控制,你的问题我之前做有刷也遇到了
1) 百分之九十你板子布线有问题,我之前有刷的出现 ...

你现在做的怎么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做的怎么样来了?

大功率还没有长时间测试,后边路还有很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还没有长时间测试,后边路还有很长

你做的大概多少w,我现在做的效率好低,你过零点采用rc滤波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大概多少w,我现在做的效率好低,你过零点采用rc滤波饿了吗

2000W到3000W,有感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的;技术问题大家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分析;改PCB解决,也调整了驱动,像你刚说的那两条; ...

lz你不是搞电调硬件设计的吗?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同步整流?听坛子里的人讲上管pwm下管常开驱动的稳定性好,上管常开下管pwm驱动刹车性能好,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原理,我觉得这两种驱动方式不就是续流的回路不一样吗?和性能有什么关系呢?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不是搞电调硬件设计的吗?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同步整流?听坛子里的人讲上管pwm下管常开驱动的稳定性好 ...

同步整流就是上桥PWM,对应的下桥也是PWM,是互补的关系,这样续流时电流流过MOS内阻而不是体二极管,所以这种方式效率很高;另外那两种方式,应该不是简单的像你这样理解的,还和电机及负载有关系吧,具体的我也不懂;还得请论坛的其他大神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整流就是上桥PWM,对应的下桥也是PWM,是互补的关系,这样续流时电流流过MOS内阻而不是体二极管,所 ...

不知道楼主指的互补是这个帖子中的吗?(http://www.amobbs.com/thread-3869081-1-1.html)续流通过mos管不可能吧!能画个简易图简单解释一下吗?谢谢哈

网友C(2017-11-02):
引用 楼主:
同步整流就是上桥PWM,对应的下桥也是PWM,是互补的关系,这样续流时电流流过MOS内阻而不是体二极管,所 ...

楼主 是好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是好盈的?

不是,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