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芯片可以实现4-20mA转0-3.3V,并且带差分或隔离的?

楼主(2013-11-12):
rt,主要是在stm32的ADC上使用的,不知大家有什么方案呢?谢谢~

网友:
ADI

有个隔离IC可以做
新IC来的 型号不难查

网友A:
ADUM3190

这里是它的介绍视频 http://videos.analog.com/video/chinese/2623598417001/ADuM3190/

网友:
加个150欧姆电阻变成0.6-3V,再用个线性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UM3190

这里是它的介绍视频 http://videos.analog.com/video/chinese/2623598417001/ADuM3190/ ...

有点贵啊,最好在10元以下每个的。。。

如果是要求5V输出的话,顺源ISO系列的隔离放大器,它和电子芯片类的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贵啊,最好在10元以下每个的。。。

如果是要求5V输出的话,顺源ISO系列的隔离放大器,它和电子芯片 ...

我在论坛里发过帖子问过
模拟量隔离除了用PC817光耦做以外就没有一个经济好用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UM3190

这里是它的介绍视频 http://videos.analog.com/video/chinese/2623598417001/ADuM3190/ ...

这芯片不错

网友:
ADUM3190精度较差只有0.5%,还是信号隔离器精度高.

网友:
看看芯海科技 FLASH MCU 系列的芯片有LZ需要的没 www.chipsea.com

网友:
看看这个,价格精度高一点的负载电阻,修改一下电路参数即可

网友(2014-09-17):
我哪好像有几个隔离运放,在输入加个取样电阻就完了,就是不知道在哪儿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