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资料太不详细了。。。(已解决)

楼主(2013-11-12):
在选一颗MCU,想对比一下英飞凌,飞恩卡尔, ADI...
翻看了官网的资料,感觉都是简介一样的,想看看以太网跟SRAM总线是不是能同时用,想看看EQP的编码器是不是有带INDEX...
简直什么细节都看不到 ,好像也没有带辛格滤波器的

网友:
有一个 solution advisor 可以按功能过滤. 至于能否同时用还是要看DATASHEET吧, 哪一家网站可以把这个都做到的?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de=SOLUTION_ADVISOR

网友A:
网页上的介绍只是对该芯片做了个初步的描述,要想了解具体内容还要下载相应的手册,user guide或者reference manual,内容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页上的介绍只是对该芯片做了个初步的描述,要想了解具体内容还要下载相应的手册,user guide或者referenc ...

我是下载了它的 DATASHEET 还是那么简单啊。

网友:
选别的工作室的也不错。

网友B:
freescale一款MCU一般有三份资料,Factsheet(FS,情况说明),Datasheet(DS,数据手册)和Reference manual(RM,参考手册),详细程度和文件的针对性不同,太细节的东西一般要RM里面才有,别一棒子把人家打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scale一款MCU一般有三份资料,Factsheet(FS,情况说明),Datasheet(DS,数据手册)和Reference manu ...

哦,那我错怪他了,找RM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下载了它的 DATASHEET 还是那么简单啊。

你下的不对,他的datasheet有好多种,有的是简介,教你快速了解这个芯片特性,有详细手册,一般是rm结尾,教你如何使用这个芯片,介绍芯片所有的性能参数,还有一种就是会针对某一类处理器出一个通用的手册。

网友:
详细内容全部在芯片手册里

网友:
我想你要选择的芯片应该是飞思卡尔的DSC.不好意思的是,我们的官网里面是没有提供辛格滤波器和卡尔曼滤波器的. 关于编码器的问题, 我们DSC中是有一个寄存器用来记录inde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