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版本的GCC+STUDIO对MEGA128A有支持的?

楼主(2013-11-12):
最近在用ATMEGA128.市场上只有128A,原来编译正常的程序。重装系统后就不正常了。想换个编译器。

网友(2013-12-31):
我也遇到128A的技术问题,去年量产过一批板子没有问题,最近量产了一批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现在排查不出来,主要的现象是:同一包装里面的芯片用在同一个板子上,烧好程序,用软件检测电压,一个芯片可以通过 另外一个通不过   谁是这方面的高手 我把原理图发过去给你们瞧瞧!